多功能电源变压器

楼主(2013-04-20):
做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电源变压器的功率要选多少的比较合适?

网友A:
这个不是看负载的吗? 你选好之后,额定功率就确定了。

网友:
这家伙,5V的电流要是比较大,不得能煮鸡蛋啊?

网友:
功率的问题,要看7812 和7912的电流了。

网友B:
30w就可以了,再大也没用了,7812已经限制了,查查7812最大输出电流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是看负载的吗? 你选好之后,额定功率就确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0w就可以了,再大也没用了,7812已经限制了,查查7812最大输出电流吧!

谢谢你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