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28335能不能实现iap?

楼主(2013-04-20):
ti的28335芯片能不能自己写自己的flash

网友A:
可以从串口或者CAN口等上传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从串口或者CAN口等上传程序

你的意思是可以了?  通过can或者串口就能让28335自己接收数据,然手自己写自己的flash

网友:
找个手册看看吧,应该是这样

网友B:
可以,不过操作Flash的代码要放到ram中运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,不过操作Flash的代码要放到ram中运行

不能把flash分成两个区,一个区放iap程序,另外一个区防止app程序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能把flash分成两个区,一个区放iap程序,另外一个区防止app程序吗

这样也行,只不过iap不能更新自己了

网友C:
TI 28xx系列的框架都差不多。 我回复过的一个帖子 看看是否对你有帮助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page%3D1#pid6673494

楼主(2013-07-07):
引用 网友C:
TI 28xx系列的框架都差不多。 我回复过的一个帖子 看看是否对你有帮助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mo ...

stm32的iap已经成功了,是把iap程序和app程序分别放在内存的不同地方,通过iap程序接收数据来烧写app程序段的程序,,不知道ti的能不能也把iap和app分别放在flash的两块地方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stm32的iap已经成功了,是把iap程序和app程序分别放在内存的不同地方,通过iap程序接收数据来烧写app程序 ...

对,IAP和APP是要放在不同的flash空间。
C28035是28335的精简版,前者能实现,后者应该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对,IAP和APP是要放在不同的flash空间。
C28035是28335的精简版,前者能实现,后者应该没问题。  ...

好的,这样做感觉有一个坏处,iap部分的代码永远不能更新了

网友:
应该是差不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对,IAP和APP是要放在不同的flash空间。
C28035是28335的精简版,前者能实现,后者应该没问题。  ...

怎样才能把iap 和app代码烧到dsp中flash的不同地方,

keil里面可以设置想烧代码的位置,dsp如何实现。 ccs好像没有配置烧写位置的地方

网友C(2013-09-22):
引用 楼主:
怎样才能把iap 和app代码烧到dsp中flash的不同地方,

keil里面可以设置想烧代码的位置,dsp如何实现。 c ...

通过CMD文件配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通过CMD文件配置

兄弟  28035的 can bootloader 一整套,大概什么价钱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