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5M频率的信号选取哪个模拟开关?

楼主(2013-04-20):
信号频率是25M,要求双向,所以74HC157不能用了。CD4052肯定不能用了,现在在看74HC4052,这个芯片如何?有用过的说说满足要求不?

网友:
这么高的频率,信号肯定有比较大的衰减,就不能用继电器吗

网友:
没用过这么高的频率;
芯片又不贵买一片回来试试

网友:
HC4052应该没问题吧

网友:
继电器 啊,便宜而且还隔离

楼主:
楼上,继电器太大,太大,放不下

楼主:
还有,HEF4052不知道如何,有人用过吗

网友A:
74HC4052手册中标明的-3dB带宽是180MHz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74HC4052手册中标明的-3dB带宽是180MHz。

我要考虑的不是衰减,而是延时。主要是旁路和寄生电容电感对信号有没有变形

网友:
信号继电器挺小,而且还有磁保持的可选

网友:
哈哈都180的带宽,还怕小小的25吗?你这信号估计很特殊

网友:
干簧管继电器

网友:
通道隔离度有多少?

网友:
FSA4157  Fairchild 模拟开关,规格书是可以到300M频响,你用25M肯定没有问题(注关断是35dB隔离效果),价格也很便宜,可以去网站看下:http://www.fairchildsemi.com/pf/FS/FSA4157.html

网友:
ADG721/ADG722/ADG723
Fast Switching Times
tON 20 ns
tOFF 10 ns

网友:
可以去看看maxim的,我之前用过MAX4622但是没用到你那么大的频率。

网友:
74hc4051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MAX4892  ADG726 用过这2个在以太网信号的切换上面,可以参考下其系列里面有没有你想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