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电源切换控制芯片

楼主(2013-04-20):
如题,某个IC工作状态不稳定,我考虑在电路中,给这个IC加入一个电源开关,万一它不稳定时,可以对它断电重新启动,
就像是个物理继电器一样。

工作电压 3.3V   工作电流 <100mA

楼主:
是不是用个mos管就能搞定? 因为以前没用过mos管,所以没这方面经验

网友A:
一个类似AP2305的PMOS搞定,

网友:
电流够大,电阻够小,的PMOS

网友:
我看三极管也行。这么小的电流

楼主:
OK,多谢楼上各位,我去找来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类似AP2305的PMOS搞定,

补充说明,我这个电路,都是用3.3V电压,查看了下ap2305的datasheet,驱动它电压要求比较高吧

楼主:
考虑用这个电路 (来源于网络)
查datasheet,Vgs(th)=-0.8V
当Vgs< Vgs(th)时,导通,否则断开

PWR_CTRL由MCU控制,当它拉高(3.3V)时, Vgs=0V >Vgs(th) 断开 3.3V_OUT=0V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它拉低时,Vgs=-3.3V  <Vgs(th),导通 3.3V_OUT=3.3V

这样分析对不对? 请指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考虑用这个电路 (来源于网络)
查datasheet,Vgs(th)=-0.8V
当Vgs< Vgs(th)时,导通,否则断开

R6用10K哇,PWR_CTRL=0时MOS管导通,=3.3V时MOS截止;
如果PWR_CTRL来着3.3V_OUT端的器件,考虑到MOS管有压差(电流大时),最好用一个NPN三极管来控制PMO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6用10K哇,PWR_CTRL=0时MOS管导通,=3.3V时MOS截止;
如果PWR_CTRL来着3.3V_OUT端的器件,考虑到MOS管有 ...

R6 =10k,100是弄错了,没改阻值。
PWR_CTRL ,是有3.3V这端的MCU来输出控制。
原理图更新了,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变动吧?多谢!
那几个电容,是给3.3V OUT下挂IC退耦用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6 =10k,100是弄错了,没改阻值。
PWR_CTRL ,是有3.3V这端的MCU来输出控制。
原理图更新了,没有什么地 ...

MOS管DS反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S管DS反了。。。

汗,更新了一下原理图,就弄错了,多谢提醒,再次更新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汗,更新了一下原理图,就弄错了,多谢提醒,再次更新了。

1脚和3脚序号反了。。。

网友B:
推荐 仙童 FDC 系列,我常用FDC6330L,零售价格1.5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脚和3脚序号反了。。。

干脆把引脚序号隐藏了,再次更新了原理图。
我直接调用库里面的PMOS封装,引脚顺序和你说的,又不一样,我干脆懒得理它了,只要它和实物的引脚功能,是对的上就行了。

多谢了,有空请加我QQ:6118 76零6,多交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推荐 仙童 FDC 系列,我常用FDC6330L,零售价格1.5元。

基本上确定这个FDN304P了,因为引脚少,比较方便
你推荐的这款,有什么优势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干脆把引脚序号隐藏了,再次更新了原理图。
我直接调用库里面的PMOS封装,引脚顺序和你说的,又不一样, ...

晕,做事咋可以马虎,
直接点Edit Pins就可以直接修改了,
封装可以自己做,建议做SOT-23-3L,因为此类封装的MOS几乎都是这个封装,比2N3904类的SOT-23三极管大一点;
也可以用系统自带,用Low Density(低密度)的SOT95P240-3M。。。
另,LS有说用1.5元的FDC6330L,LZ他电流才0.1A,可以用2.8A的SI2301才1毛钱啊,足够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晕,做事咋可以马虎,
直接点Edit Pins就可以直接修改了,
封装可以自己做,建议做SOT-23-3L,因为此类封 ...

首先支持你的做法,
做电子产品的硬件,事事都不能马虎,一个小地方出错,可能会影响到整块板子重新制作。
如果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,那么时间和精力上都是不允许的。

当时没时间改这个错误,现在已经把文件改正过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晕,做事咋可以马虎,
直接点Edit Pins就可以直接修改了,
封装可以自己做,建议做SOT-23-3L,因为此类封 ...

发错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基本上确定这个FDN304P了,因为引脚少,比较方便
你推荐的这款,有什么优势? ...

1、体积小。
2、双MOSFET结构。
3、带ESD防护。
4、斜率控制
5、冲击电流控制
6、我设计的产品普遍对成本不敏感,呵呵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体积小。
2、双MOSFET结构。
3、带ESD防护。

我设计的产品,也不关心成本的,只要稳定就好。
下次试试你说的这个芯片

网友(2016-03-10):
可以考虑LTC4412

网友(2023-01-24):
引用 网友B:
推荐 仙童 FDC 系列,我常用FDC6330L,零售价格1.5元。

这颗料不好买,最好还是用分立器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