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,咪头的引出线能引多长哦?有谁试过么?没元件

楼主(2013-04-20):
没元件现在  做不了实验   先画好图再说吧。
一般能引出多长呢?我想拉出板子2米?

网友:
卡拉ok的有线米,,几乎全部都超过2米线长

网友:
线这么长要用屏蔽线,建议LZ用LS所说的动圈式咪头!

网友:
双绞线,几十米无压力。

网友:
可以拉很远的,但是要抗干扰,放电路板上的话,旁边不能有干扰源,并且尽量屏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