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 IAR 定义函数指针

楼主(2013-04-20):
请问,在IAR定义函数指针,我用    “typedef void ( *PVFV )( void )        ; ”定义。
编译显示:Warning[Pe301]: typedef name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(with same type) D:\Project_2013\\ben.h 21
没有找出原因。
如果在IAR里定义函数指针,应该怎么定义呢?

楼主:
我在很多项目里都是这样定义,没有问题的。

楼主:
#define U16 unsigned short
typedef U16  KEY_SCANF_TYPE;

这样定义,也不行。应该是typedef在IAR里用有某些限制?

网友:
你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声明PVFV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#define U16 unsigned short
typedef U16  KEY_SCANF_TYPE;

不会吧?我用IAR_AVR试过,没有问题的!

楼主:
原来是typedef都放到一起去定义。放在2个文件了,就这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