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1110用了一下午的时间终于搞定了

楼主(2013-04-20):
今天把在TI申请的样片ADS1110焊接上,开始从头开始写测试程序,
一边看数据手册一边写,写完了在对照逻辑分析仪,验证自己的时序,今天太幸运了,一步到位搞定了。我用的芯片是000地址的。这个一定要注意哦。
测试了芯片数据稳定性,觉得这个芯片很完美,1倍放大15sps速度  16bit数据很稳定。
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回报阿莫论坛的无私精神。希望更多的莫友发表自己的成果,给正在挣扎的朋友一点帮助,
下面我用的是STM32F205芯片读取的,废话少说,上代码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ADS1110.c
  * @Auth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Flame
  * @Emai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zhcj66@163.com
  * @Vers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V1.0.0
  * @FileNewDate                :2013-04-20
  * @FileChangeDate                :2013-04-20
  * @Brie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16Bit_AD,自带2.048V ±.05%的电压基准,采样率:15/30/60/240sps;放大倍数:1/2/4/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2013-04-20程序测试成功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#include "includes.h"

#define ADS1110_SCL_CLR()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7);
#define ADS1110_SCL_SET()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7);

#define ADS1110_SDA_CLR()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8);
#define ADS1110_SDA_SET()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8);
#define ADS1110_SDA_Get()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C, GPIO_Pin_8)

#define ADS1110Add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S1110地址
#define ADS1110ReadAdd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S1110Addr+1        //ADS1110读地址
#define ADS1110WriteAdd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S1110Addr+0        //ADS1110写地址
#define ADS1110Re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连续,15sps,1倍

void ADS1110_GPIO_In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8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;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void ADS1110_GPIO_Ou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8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void ADS1110_GPIO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C, ENABL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7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ADS1110_GPIO_Out();
}

void ADS1110_Delays(unsigned int count)//6us
{
        uint16_t i,j;
        for(i=count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2;j>0;j--);
}

void ADS_delay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;
  for(i=0;i<5;i++);
}

void ADS1110_Start(void)
{
        ADS1110_GPIO_Out();

        ADS1110_SDA_SET();
        ADS1110_SCL_SET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1);
        ADS1110_SDA_CLR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1);
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
}

void ADS1110_Stop(void)
{
        ADS1110_GPIO_Out();

        ADS1110_SDA_CLR();
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1);
        ADS1110_SCL_SET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1);
        ADS1110_SDA_SET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1);
}

//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        返回值:1,接收应答失败 ;0,接收应答成功
unsigned char ADS1110_Wait_Ack(void)
{
        u8 ucErrTime=0;
        ADS1110_GPIO_In();      //SDA设置为输入
        ADS1110_SDA_SET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1);
        ADS1110_SCL_SET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1);
        while(ADS1110_SDA_Get(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ErrTime++;
                if(ucErrTime>25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S1110_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//时钟输出0
        return 0;
}

//产生ACK应答
void ADS1110_Ack(void)
{
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
        ADS1110_GPIO_Out();
        ADS1110_SDA_CLR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2);
        ADS1110_SCL_SET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2);
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
}

//不产生ACK应答
void ADS1110_NAck(void)
{
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
        ADS1110_GPIO_Out();
        ADS1110_SDA_SET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2);
        ADS1110_SCL_SET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2);
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
}

//IIC发送一个字节
void ADS1110_Send_Byte(u8 txd)
{
        u8 t;
        ADS1110_GPIO_Out();
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//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
        for(t=0;t<8;t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IIC_SDA=(txd&0x80)>>7;
                if (txd&0x80)  {ADS1110_SDA_SET();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{ADS1110_SDA_CLR();}
                txd<<=1;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Delays(2);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SCL_SET();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Delays(2);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Delays(2);
        }
}

//读1个字节,ack=1时,发送ACK,ack=0,发送nACK
unsigned char ADS1110_Read_Byte(unsigned char ack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receive=0;
        ADS1110_GPIO_In();//SDA设置为输入
        ADS1110_SDA_SET(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Delays(2);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SCL_SET();
                receive<<=1;
                if(ADS1110_SDA_Get())receive++;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Delays(1);
        }
        if (!ack)
        ADS1110_NAck();//发送nACK
        else
        ADS1110_Ack(); //发送ACK
        return receive;
}

void ADS_WriteCfgReg(unsigned char CfgData)   //Write ADS1110 Congiguration Register
{
        ADS1110_Start();
        ADS1110_Send_Byte(ADS1110WriteAddr);
        ADS1110_Wait_Ack();
        ADS1110_Send_Byte(CfgData);
        ADS1110_Wait_Ack();
        ADS1110_Stop();
}

unsigned int ReadDataCfgReg(unsigned int ReadType)  //Read data from ADS1110 Data register  ReadType=0x01返回AD值,ReadType=0x00返回寄存器值
{
unsigned int temp,temp1;
        ADS1110_Start();
        ADS1110_Send_Byte(ADS1110ReadAddr);
        ADS1110_Wait_Ack();
        temp=ADS1110_Read_Byte(1)<<8;
        ADS1110_Ack();
        temp+=(ADS1110_Read_Byte(1));
        ADS1110_Ack();
        temp1 = ADS1110_Read_Byte(1);
        ADS1110_Ack();
        ADS1110_Stop();
        if(ReadType == 0x01)//返回AD值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(temp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return(temp1);//返回寄存器值
}

void ADS1110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ADS1110_GPIO_Configuration();
        ADS_WriteCfgReg(ADS1110Reg);
}

void GetADS1110Data(void)
{
unsigned char Temp[8];
unsigned int Temp24;
        Temp24 = ReadDataCfgReg(1);
        Temp[0] = Temp24/10000%10+0x30;
        Temp[1] = Temp24/1000%10+0x30;
        Temp[2] = Temp24/100%10+0x30;
        Temp[3] = Temp24/10%10+0x30;
        Temp[4] = Temp24%10+0x30;
        Temp[5] = 0x0D;
        Temp[6] = 0x0A;
        Temp[7] = 0;
        USART1_Puts(Temp);
}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

楼主:
有用过ADS1247的朋友希望给我看看我发的ADS1247文章

楼主: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30199-1-1.html   ads1247

网友A:
我替你整理成 code 模式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ADS1110.c
  * @Auth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Flame
  * @Emai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zhcj66@163.com
  * @Vers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V1.0.0
  * @FileNewDate                :2013-04-20
  * @FileChangeDate                :2013-04-20
  * @Brie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16Bit_AD,自带2.048V ±.05%的电压基准,采样率:15/30/60/240sps;放大倍数:1/2/4/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2013-04-20程序测试成功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#include "includes.h"

#define ADS1110_SCL_CLR()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7);
#define ADS1110_SCL_SET()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7);

#define ADS1110_SDA_CLR()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8);
#define ADS1110_SDA_SET()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8);
#define ADS1110_SDA_Get()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C, GPIO_Pin_8)

#define ADS1110Add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S1110地址
#define ADS1110ReadAdd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S1110Addr+1        //ADS1110读地址
#define ADS1110WriteAdd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S1110Addr+0        //ADS1110写地址
#define ADS1110Re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连续,15sps,1倍

void ADS1110_GPIO_In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8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;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void ADS1110_GPIO_Ou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8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void ADS1110_GPIO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C, ENABL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7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ADS1110_GPIO_Out();
}

void ADS1110_Delays(unsigned int count)//6us
{
        uint16_t i,j;
        for(i=count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2;j>0;j--);
}

void ADS_delay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;
  for(i=0;i<5;i++);
}

void ADS1110_Start(void)
{
        ADS1110_GPIO_Out();

        ADS1110_SDA_SET();
        ADS1110_SCL_SET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1);
        ADS1110_SDA_CLR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1);
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
}

void ADS1110_Stop(void)
{
        ADS1110_GPIO_Out();

        ADS1110_SDA_CLR();
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1);
        ADS1110_SCL_SET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1);
        ADS1110_SDA_SET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1);
}

//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        返回值:1,接收应答失败 ;0,接收应答成功
unsigned char ADS1110_Wait_Ack(void)
{
        u8 ucErrTime=0;
        ADS1110_GPIO_In();      //SDA设置为输入
        ADS1110_SDA_SET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1);
        ADS1110_SCL_SET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1);
        while(ADS1110_SDA_Get(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ErrTime++;
                if(ucErrTime>25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S1110_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//时钟输出0
        return 0;
}

//产生ACK应答
void ADS1110_Ack(void)
{
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
        ADS1110_GPIO_Out();
        ADS1110_SDA_CLR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2);
        ADS1110_SCL_SET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2);
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
}

//不产生ACK应答
void ADS1110_NAck(void)
{
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
        ADS1110_GPIO_Out();
        ADS1110_SDA_SET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2);
        ADS1110_SCL_SET();
        ADS1110_Delays(2);
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
}

//IIC发送一个字节
void ADS1110_Send_Byte(u8 txd)
{
        u8 t;
        ADS1110_GPIO_Out();
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//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
        for(t=0;t<8;t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IIC_SDA=(txd&0x80)>>7;
                if (txd&0x80)  {ADS1110_SDA_SET();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{ADS1110_SDA_CLR();}
                txd<<=1;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Delays(2);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SCL_SET();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Delays(2);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Delays(2);
        }
}

//读1个字节,ack=1时,发送ACK,ack=0,发送nACK
unsigned char ADS1110_Read_Byte(unsigned char ack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receive=0;
        ADS1110_GPIO_In();//SDA设置为输入
        ADS1110_SDA_SET(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SCL_CLR();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Delays(2);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SCL_SET();
                receive<<=1;
                if(ADS1110_SDA_Get())receive++;
                ADS1110_Delays(1);
        }
        if (!ack)
        ADS1110_NAck();//发送nACK
        else
        ADS1110_Ack(); //发送ACK
        return receive;
}

void ADS_WriteCfgReg(unsigned char CfgData)   //Write ADS1110 Congiguration Register
{
        ADS1110_Start();
        ADS1110_Send_Byte(ADS1110WriteAddr);
        ADS1110_Wait_Ack();
        ADS1110_Send_Byte(CfgData);
        ADS1110_Wait_Ack();
        ADS1110_Stop();
}

unsigned int ReadDataCfgReg(unsigned int ReadType)  //Read data from ADS1110 Data register  ReadType=0x01返回AD值,ReadType=0x00返回寄存器值
{
unsigned int temp,temp1;
        ADS1110_Start();
        ADS1110_Send_Byte(ADS1110ReadAddr);
        ADS1110_Wait_Ack();
        temp=ADS1110_Read_Byte(1)<<8;
        ADS1110_Ack();
        temp+=(ADS1110_Read_Byte(1));
        ADS1110_Ack();
        temp1 = ADS1110_Read_Byte(1);
        ADS1110_Ack();
        ADS1110_Stop();
        if(ReadType == 0x01)//返回AD值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(temp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return(temp1);//返回寄存器值
}

void ADS1110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ADS1110_GPIO_Configuration();
        ADS_WriteCfgReg(ADS1110Reg);
}

void GetADS1110Data(void)
{
unsigned char Temp[8];
unsigned int Temp24;
        Temp24 = ReadDataCfgReg(1);
        Temp[0] = Temp24/10000%10+0x30;
        Temp[1] = Temp24/1000%10+0x30;
        Temp[2] = Temp24/100%10+0x30;
        Temp[3] = Temp24/10%10+0x30;
        Temp[4] = Temp24%10+0x30;
        Temp[5] = 0x0D;
        Temp[6] = 0x0A;
        Temp[7] = 0;
        USART1_Puts(Temp);
}

网友:
做个记号,以备后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替你整理成 code 模式

这种更容易看了,谢谢。这个怎么弄的?

网友B:
是多少位的AD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多少位的AD?

16BIT的AD 可以说基本上稳定在16bit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6BIT的AD 可以说基本上稳定在16bit上

我想做一个数控电源 想找一个AD和DA 比较高精度的 DAC芯片 有什么好推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想做一个数控电源 想找一个AD和DA 比较高精度的 DAC芯片 有什么好推荐

还没有研究过数控电源,AD你可以使用ADS1110这个芯片,体积小  SOT6封装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还没有研究过数控电源,AD你可以使用ADS1110这个芯片,体积小  SOT6封装

DA有没有推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A有没有推荐

DAC没有用过,你可以去TI或者ADI网站找一下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DAC没有用过,你可以去TI或者ADI网站找一下哦

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的

请问你用过ADS1247/6/8片子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你用过ADS1247/6/8片子吗?

没有哦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种更容易看了,谢谢。这个怎么弄的?

在发帖子时候, 最右边一栏 里面第一个 添加代码文字 。。。复制到框里 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发帖子时候, 最右边一栏 里面第一个 添加代码文字 。。。复制到框里 即可。 ...

哦  谢谢

网友D:
12位的话推荐DAC7512

网友:
楼主的程序好用!

网友:
这个东东最好改成单极化测量,我就是这么做的

网友E:
ADS系列的这些都非常好用

用过ADS1100 ADS1115 数据准的一塌糊涂,一次平均不用取都很稳,这就是积分型AD,,,但就是速度慢了,高速的话不行

顺便问下,你现在买多少钱一片,我当年是35买的

网友:
感谢楼主无私奉献

网友F:
Ti 一次能申请几种,每种 几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ADS系列的这些都非常好用

用过ADS1100 ADS1115 数据准的一塌糊涂,一次平均不用取都很稳,这就是积分型A ...

我在TI申请的样片,还没有买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Ti 一次能申请几种,每种 几片?

好像一次最多每种申请3pcs 最多5种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2位的话推荐DAC7512

   额。。。。亲,你说的DAC7512  应该是 12bit DA 芯片吧。  ADS1110 是AD 芯片喔。

网友(2013-11-22):
备用  备用

网友(2014-02-18):
正在使用这款芯片做产品。。。收藏

网友:
这个封装貌似太小了,以前测试过。

网友(2014-05-02):
刚申请了ADS1120,不过有ADS1220程序,稍稍修改就可以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Ti 一次能申请几种,每种 几片?

一次最多5种,每种最多3片

网友G(2014-10-21):
我用楼主的程序读回来的数据都是65535?什么原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用楼主的程序读回来的数据都是65535?什么原因?

1.拿逻辑分析仪 分析一下muc的数据,
2.芯片IO损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.拿逻辑分析仪 分析一下muc的数据,
2.芯片IO损坏

我发现问题了,是我用的器件地址和你不一样,改了地址后能读回来,调节外部电压数据也会变化,但是数据不准确,和实际电压不一样,我的verf-接的地

网友H(2015-03-22):
真好,正考虑这款芯片,看样子可以放心使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真好,正考虑这款芯片,看样子可以放心使用了

ADS1100和ADS1110程序通用

网友(2015-08-11):
        temp=ADS1110_Read_Byte(1)<<8;
        ADS1110_Ack();
        temp+=(ADS1110_Read_Byte(1));
        ADS1110_Ack();
        temp1 = ADS1110_Read_Byte(1);
        ADS1110_Ack()

ADS1110_Read_Byte(1);这个函数中有ACK 跳出后再加个ACK正常吗?

网友I:
LZ你好,没接触过STM
while(ADS1110_SDA_Get())  这句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LZ你好,没接触过STM
while(ADS1110_SDA_Get())  这句是什么意思?

while(ADS1110_SDA_Get()) ;这句是等待SDA管脚变为低(表示数据转换完成),跳出获取ADS1110的数据;可以把ADS1110_SDA_Get()认为成51单片机的Px.x管脚

网友J:
16位都很稳定,确实牛,这个跟布线有很大关系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16位都很稳定,确实牛,这个跟布线有很大关系吧。

是这个芯片很牛,24位的我最高可以做到18位不跳动,这也归功于芯片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while(ADS1110_SDA_Get()) ;这句是等待SDA管脚变为低(表示数据转换完成),跳出获取ADS1110的数据;可以 ...

好的,谢谢LZ。
还有个问题看不懂,不能理解,
就是

  Temp24 = ReadDataCfgReg(1);
  Temp[0] = Temp24/10000%10+0x30;
  Temp[1] = Temp24/1000%10+0x30;
  Temp[2] = Temp24/100%10+0x30;
  Temp[3] = Temp24/10%10+0x30;
  Temp[4] = Temp24%10+0x30;
  Temp[5] = 0x0D;
  Temp[6] = 0x0A;
  Temp[7] = 0;

这个是什么意思呢?在下理解能力有限,望LZ说明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好的,谢谢LZ。
还有个问题看不懂,不能理解,
就是

这个是把ADC的值 以字符串的方式 放入数组最后回车换行   也可以写成sprintf(Temp,"%u\r\n",Temp24);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把ADC的值 以字符串的方式 放入数组最后回车换行   也可以写成sprintf(Temp,"%u\r\n",Temp24); ...

LZ你好,
ADS1110去测负电压接线应该是怎样的?
目前电路是:V+接测量电压,V-接地,测量正电压都正常,
负电压就不正常了。

还有采样的值用什么方法滤波比较好?
目前用平均滤波法处理,最后转换为浮点型,但感觉采样的值还是不稳定。

网友(2015-09-30):
楼主的接法只能有15位的分辨率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LZ你好,
ADS1110去测负电压接线应该是怎样的?
目前电路是:V+接测量电压,V-接地,测量正电压都正常,

V+接测量电压,V-接地,测量正电压都正常,
-------------
这种接法无法测量负电压

网友:
顶一下,之前也玩过,遇到了不少问题

网友:
恭喜恭喜,顺带学习

网友:
很好的程序!收藏后面研究使用!

网友K(2016-04-20):
引用 网友J:
V+接测量电压,V-接地,测量正电压都正常,
-------------
这种接法无法测量负电压 ...

ads1110不支持负电压。  所谓的差分ad指的是   (V+) - (V-) 的值   ,有可能V+ 比V-大 2.048  也有可能V+比V-小 2.048  。

楼主(2018-12-19):
引用 网友K:
ads1110不支持负电压。  所谓的差分ad指的是   (V+) - (V-) 的值   ,有可能V+ 比V-大 2.048  也有可 ...

可以加2个1MO电阻 一个接5v 另外一个电阻接地, 电阻的另外一端分别接热电偶

网友:
ADS1110  ADS1110

网友L(2021-03-15):
不错 参考了你的程序  能够成功读取  数据 谢谢   我用的GD32F103RCT6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不错 参考了你的程序  能够成功读取  数据 谢谢   我用的GD32F103RCT6

103RC价格也飞上天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