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HT11无法读出数据,请教各位

楼主(2013-04-20):
uchar RH_data_h, TM_data_h, RH_data_l, TM_data_l, cleck_data, temp;
uchar data[5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缓冲数组
uchar RH_data[3] = {0, 0, '\0'}, TM_data[3] = {0, 0, '\0'};
uchar RH_data_R[3] = {0,0,'\0'}, TM_data_T[3] = {0,0,'\0'};
uchar asc_D[3] = {0,0, '\0'};
uchar T0_NUM;

//   内部晶振是使用1M的
//   数据口是PA0
//   延时函数在最后说明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receive_data
功能:接受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ceive_data()
{
         uchar i,j,m;
         DDRA = 0x00 ;//DATA_IN;
     for(i = 0; i < 5; i++)                  //五字节的数据
         {
            data[i] = 0X00;

                for(j = 0; j < 8; 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MOSIN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低电平的到来,当低电平到来后便开始计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m = 0; m < 50; m++);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50us后看还是不是高电平,如果是高那么这位就为1,否则为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SIN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面延时了50us,此时引脚数据寄存器还是高电平的话,表明接受到的是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为0 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[i] |= BIT(7 - j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由此可知,先读取的高位,此命令只是写入1的位,data[i] = 0X00,所以没写的还是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MOSIN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是低电平则表示下一位的开始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ask_reply_do
功能:主机发出信号,DHT11回复信号,并且处理接收到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sk_reply_do()
{
         //主机拉低18ms
  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  DDRA 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ATA_OUT;
                   PORTA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ORT_CLR;
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
           PORTA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ORT_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

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23; i++);                 //此操作为微秒级的延时

           DDRA = 0x00 ;//DATA_I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
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10;i++);

            if(!MOSIN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,响应则向下运行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MOSIN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从机把电平拉高
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MOSIN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机是否发出了高电平,是的话就跳出继续,下面就是接受数据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,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
             //数据接收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receive_data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DDRA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ATA_OUT;                 //保证DHT11没工作时数据脚为高电平
                     PORTA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ORT_SET;
             //数据校验
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(data[0] + data[1] + data[2] + data[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ta[4] == 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H_data[0] = data[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只要整数部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H_data[1] = data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_data[0] = data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_data[1] = data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ck_data = data[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}

}

/*------将读到的数据进行拆分显示到液晶上,x为要显示的数据,y为在液晶上要显示的位置----------*/
void show_TM_RH(uchar page, uchar line, uchar data)
{
         uchar i, j, m;
            j = data / 10;
            m = data % 10;
         LCD_set_addr(page, line);
         LCD12864_sendbyte(1, j + 0x30);
         LCD12864_sendbyte(1, m + 0x30);
}

//延时函数部分

void delay_1us(void)                 //1us延时函数
  {
   asm("nop");
  }

void delay_us(unsigned int n)       //N us延时函数
  {
   unsigned int i = 0;
   for (i = 0; i < n; i++)
   delay_1us();
  }

void delay_1ms(void)                 //1ms延时函数
  {
   unsigned int i;
   for (i = 0;  i < 141; i++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晶振为1M时,为8M时为1140
  }
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n)       //N ms延时函数
  {
   unsigned int i = 0;
   for (i = 0; i < n; i++)
   delay_1ms();
  }

网友:
延时。  先用示波器调好两个延时再试。

网友:
奥松官网有STC的代码 不用调试直接可用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啦。。。还是延时的问题,给大家提供比较精确的延时void delay_30ms (unsigned int n)        //延时30ms  n=4992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i = n;
    while (i--);
}

void delay_50us (unsigned int n)    //延时50us  n = 0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i = n;
    while (i--);

}

void delay_30us (unsigned int n)       //延时30us n=2
{
    while (n--);
}

网友:
较长时间延时还是用定时器好,不但精确,在多个任务需要运行的时候会有效提高单片机效率,在不同单片机之间移植程序也方便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