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调过零检测实验问题求解~~

楼主(2013-04-20):
  本人最近在研究四轴飞行器,现在从电调部分搞起~~目前过零检测碰到如下问题,请大大们帮忙分析分析~~
   实验如下:通过51单片机输出50Hz的pwm,来控制天行者的成品电调 40A,进而让电机转动(A2212 KV800) 连接图如下

   电机连接后可以正常运转,当从电机的三条输入线引出三条(图中黄线)接到实验板电机线(BLDC_C、BLDC_B、BLDC_A)的位置时,电机的速度变得非常慢,而且调速范围变得非常慢!(我主要是想看下波型以确认过零事件,再写程序),大大们帮忙分析分析,谢谢

楼主:
自己发现了个问题点,就是自己搭的电调,没有和电源共地,导致里面的电阻直接形成了回路,消耗部分电流,所以转速度降低!
但是共地后,电机不能转,现在怀疑是不是开关电源的电压不够,现在用的是9.6V的 估计被低压保护了!用12V 2A的还是有点担心发不会烧坏掉!

网友:
电机需要驱动电路,不用电调的话,不能驱动吧。

楼主:
我上面有用好盈的电调的  主要是想看反电动势的波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