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国产1602只显示一行的问题解决

楼主(2013-04-20):
首先检查硬件电路(尤其是VO脚,别到时候栽在这个对比度脚上就头大了)
其次是保证程序的写数据和写指令以及初始化的时序没有问题。之后,那就是初始化中“显示模式设置”这个指令上的问题了。
仔细看1602的数据手册,初始化会让你进行四次0x38的指令操作,所以如果写数据函数是lcd_com (uchar com);
则应该这样:
lcd_com (0x3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
lcd_com (0x3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
lcd_com (0x3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
lcd_com (0x3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
lcd_com (0x0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显示,不显示光标
lcd_com (0x0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或写后地址指针加一且写一个字符整屏显示不移动
lcd_com (0x0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指针和所有显示清零
lcd_com (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数据指针地址
(以上仅供参考,希望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)

网友A:
正常显示的那个图片, 不是出现2行了吗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常显示的那个图片, 不是出现2行了吗 ?

正常就是初始化程序调整之后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正常就是初始化程序调整之后的

明白了, 谢谢提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明白了, 谢谢提示

嗯,以后遇到就不至于纠结那么久了,今天下午搞了一下午,不希望大家以后在这里卡壳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,以后遇到就不至于纠结那么久了,今天下午搞了一下午,不希望大家以后在这里卡壳 ...

大家都能像你一样分享类似经验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家都能像你一样分享类似经验就好了

这是大家来论坛的共同目的之一,多多分享,多多益善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大家来论坛的共同目的之一,多多分享,多多益善~

这句话是核心,这表情是亮点,你头像更是霸气!

网友B:
我的为什么一句初始化就搞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为什么一句初始化就搞定了。

如果亲你以后用的多会遇到问题的,一般情况下那个是可以的,但是不稳定。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