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V灯(紫外线)如何驱动

楼主(2013-04-20):
300V左右应该如何驱动?高频变压过去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买一个电子镇流器搞定

搞错了吧??没那么简单吧??好像要高频变压器的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有搞错,就是这么简单的,当然如果你要设计驱动的话就比较复杂了。

搞错了,确实,搞错了,这个应该是仪器上用的吧,需要有专门的电路来处理,高压触发,然后恒流工作,不是那么简单。

网友:
如果是类似以前日光灯的,就电子镇流器或者电感镇流器+启辉器。

推荐电子镇流器,因为这类灯光存放时间长了电感镇流器很难跳起,用电子镇流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。点上半小时以上就没问题了

网友:
普通的紫外灯本就是荧光灯,区别是内管壁没有可被紫外线激发出可见光的荧光粉,“玻璃”管可能使用的高透紫外线的石英玻璃。当然使用普通的整流器就可以了。
仪器用紫外灯原理还是一样的,但因为对光线强度的稳定性有很高的要求,不但要恒流,还要求高稳定度,比如紫外分光光度计用的紫外灯。
我觉得楼主说的是普通的紫外灯,选质量好的整流器和功率相匹配就可。

网友:
镇流器即可~

网友:
300V? DC? 容易,直接220整流就可以呀,要安全随便买的220转220的工频变压器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搞错了,确实,搞错了,这个应该是仪器上用的吧,需要有专门的电路来处理,高压触发,然后恒流工作,不是 ...

对,就是高压触发,恒流工作。上面他们说的整流器没有什么用的。

网友:
这个是分析仪器上用的氘灯吧。曾经研究过WATERS 液相色谱上的氘灯电源,我这还有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