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CDC升压的问题

楼主(2013-04-20):
升压芯片:开关频率正常无抖动,但是当电压降低,输出电压不稳定(下降),但是开关频率还是正常,求原因分析?

网友:
原因是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输入电压低,输入的电流就会很大,看你的供电设备能不能提供那么大的电流把,还有你的升压芯片的电流能力够不够。

网友(2013-07-19):
输出负载有多大的时候电压会下降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