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可ping通虚拟机的Linux,但是Linux无法ping通window

楼主(2013-04-20):
我是这样连接线路的。我电脑是台式机,window使用有线网卡,网口连接到路由器,而jz2440开发板的网孔连接到路由器。我没有使用无线网卡,机上只有一个有线网卡,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Linux无法ping通window。我的防火墙已经关闭。

网友A:
你重启一下网络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重启一下网络看看

刚刚试了一下,还是不行。
我不是家庭宽带的,是校园网。

最左边是连接学校网孔,中间是连接电脑,右边是连接开发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我是设置了,Linux还是不能ping通window。

网友:
windows的防火墙要关掉

网友:
ping跟防火墙一般是没有关系的,除非你有意设置了端口过滤。不明白LZ的意思,windows和虚拟机linux互ping,应该与开发板没有关系啊

网友C:
你看看虚拟机网络是不是nat的,如果是的话,主机死活也ping不通虚拟机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看看虚拟机网络是不是nat的,如果是的话,主机死活也ping不通虚拟机的。。。 ...

可是我上面的第3幅截图已经显示了使用桥接的网络连接方式

网友:
还ping不通吗,你先不要用路由器,直接接到电脑上看看能不能ping的通呢

网友:
很明显,windows有防火墙

网友D:
试下linux下能否ping通路由器,能的话,肯定是防火墙的过,除了windows自带的外,检查下有没安装别的防火墙软件,甚至杀毒软件,360啥的,现在的软件都喜欢多管闲事

网友E:
用nat不行吗?

网友:
ubuntu下两个网卡,删掉不用的那个,ubuntu的防火墙也要关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试下linux下能否ping通路由器,能的话,肯定是防火墙的过,除了windows自带的外,检查下有没安装别的防火墙 ...

Linux去ping路由器的话倒是可以

楼主:
可以,linux可以ping通了,刚才一直在上网,突然弹出window防火墙是否要阻值qq下载**,这才想起window防火墙原来还没有关好,再次确认了一下,可以ping通了!!!!!!!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!!谢谢大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设置了,Linux还是不能ping通window。

重点是那个文件和打印机共享那个选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用nat不行吗?

我还是比较喜欢用Bridge方式,跟主机对等的关系,干什么都方便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