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!!新手,写了个51的led流水灯程序在仿真中不能实现

楼主(2013-04-20):
#include "reg51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
unsigned char i=0x01;
//unsigned char j=0x01;
void initTimer(void)
{
TMOD=0x01;
TH0=0xd8;
TL0=0xf0;
}
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
{
TH0=0xd8;
TL0=0xf0;
//add your code here.

}

void int0(void) interrupt 0
{
IE0=0;

}

void main(void)
{
while(1)
  {
        //0b0000_0001
    P0 = ~i;
    if(i == 0x80)//0b1000_0000
    i = 0x01;
    else
    i = i << 1;        //0b0000_0010
        //i --  ;

/*  P3 = ~j;
    if(j == 0x80)//0b1000_0000
    j = 0x01;
    else
    j =j << 1;        //0b0000_0010
   */
  }

IT0=1;
EX0=1;
initTimer();
TR0=1;
ET0=1;
EA=1;

  }

网友:
记得当初我写流水灯的时候很正常的啊,就是那种带尾巴的

网友:
新手更加不能急...

网友:
仿真不过,不一定就不行的,仿真过了,也不一定行的,仿真之作参考,真正要调程序还是找块芯片调吧

网友:
你把while{}后面的东西放在前面,现在好像是你的程序直接进到while循环里,在这之前没开定时器(也是学习者,班门弄斧,有错还望大家指点)

网友:
不好意思,你好像没用定时器,每次状态改变都没有延时。这样的话即使闪烁,闪烁频率也太高了,看不出来效果得。可以用定时器计数进行延时,这样的话就应该可以看出闪烁效果了

网友:
#include "reg51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
unsigned char i = 0x01;
//unsigned char j=0x01;
void initTimer( void )
{
  TMOD = 0x01;
  TH0 = 0xd8;
  TL0 = 0xf0;
}

void timer0( void )
interrupt 1
{
  TH0=0xd8;
  TL0=0xf0;
  //add your code here.
}

void int0( void )
interrupt 0
{
  IE0=0;
}

void main( void )
{
  <font color="#ff0000">while ( 1 )</font>
  {
    P0 = ~i;          //0b0000_0001
    if ( i == 0x80 )  //0b1000_0000
      i = 0x01;
    else
      i = i << 1;     //0b0000_0010
      //i --  ;

    /*  P3 = ~j;
     if(j == 0x80)    //0b1000_0000
     j = 0x01;
     else
     j =j << 1;       //0b0000_0010
     */
  }

  <font color="#ff0000">// 从这里开始的这些语句从未被执行的, 从而LED状态变化没有延时</font>
  <font color="#ff0000">IT0 = 1;
  EX0 = 1;
  initTimer( );
  TR0 = 1;
  ET0 = 1;
  EA = 1;</font>
}

网友:
代码无法着色显示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但是按照你这个来的话编译出错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但是按照你这个来的话编译出错啊

本来就是引用你的代码而已, 同时想测试一下代码着色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本来就是引用你的代码而已, 同时想测试一下代码着色功能

哦哦,谢谢啦!能帮忙修改下不!嘻嘻

网友:
主要是没有延时,单步仿真应该能看出效果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哦哦,谢谢啦!能帮忙修改下不!嘻嘻

参考这个代码
/* BLINKY.C - LED Flasher for the Keil MCBx51 Evaluation Board with 80C51 device*/

#include <REG8252.H>

// When you have enabled the option Stop Program Execution with Serial
// Interrupt, the Monitor-51 uses the serial interrupt of the UART.
// It is therefore required to reserve the memory locations for the interrupt
// vector.  You can do this by adding one of the following code lines:

// char code reserve [3] _at_ 0x23;   // when using on-chip UART for communication
// char code reserve [3] _at_  0x3;   // when using off-chip UART for communication

void wait (void)  {                   /* wait function */
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only to delay for LED flashes */
}

void main (void)  {
  unsigned int i;                     /* Delay var */
  unsigned char j;                    /* LED var */

  while (1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Loop forever */
    for (j=0x01; j< 0x80; j<<=1)  {   /* Blink LED 0, 1, 2, 3, 4, 5, 6 */
      P1 = 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Output to LED Port */
      for (i = 0; i < 10000; i++)  {  /* Delay for 10000 Counts */
       wait 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all wait function */
      }
    }

    for (j=0x80; j> 0x01; j>>=1)  {   /* Blink LED 6, 5, 4, 3, 2, 1 */
      P1 = j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Output to LED Port */
      for (i = 0; i < 10000; i++)  {  /* Delay for 10000 Counts */
       wait 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all wait function */
      }
    }
  }
}

楼主:
呵呵。。谢谢各位的帮助,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