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电机同步问题

楼主(2013-04-21):
求助 小弟最近正在做一台木工雕刻机 采用齿条传动  考虑到Y轴行轴两长2500 单边用一台伺服怕是运行不平衡 想用两台伺服 如何实现这两台伺服的同步 是否把两台驱动器的方向和脉冲线并起来就行 还是另外再加其它模块 另需收购3套伺服电机 两套400W  一套750W

网友:
三菱J3系列,一个驱动可以带3个电机,光纤总线,可以做到同步!

网友:
齿轮齿条的话不用考虑这么多吧,大型龙门铣床上有个双伺服消回差可以搜搜看,但成本很高

楼主:
2米宽的龙门架 如果只采用单边伺服电机驱动会不会有点……  如果是用丝杆在中间倒还是好说,但是我觉得用丝杆速度降下来了 木工这玩意儿精度不用要求的那么高吧 要的是速度

网友:
这个自己弄难度很大,成本高,买配套好的产品成本也高。

网友:
一般的需求,并起来是可以的。
但是不严谨

网友:
丢步时,两台伺服的补偿可能会有时间差。
但最终位移是一致的。
最好在机械上做同步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大们的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