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了一个LED数码管控件

楼主(2013-04-21):
项目中开发一个上位机软件需要模拟数码管的效果,网上找的控件不是很好用,自己花了一天时间用C#写了一个。

使用方法特别简单,几个属性设置一下就好了。
DigitNumber  设置数码管的位数
LEDOffColor  设置数码管灭掉时候的颜色
LEDOnColor  设置数码管点亮时候的颜色
LEDSize        设置数码管的大小
SegmentThick 设置数码管段码的粗细度
ShowContext  设置数码管的显示内容

网友:
功能还挺全的

网友:
这个必须支持一下,标记一下。

网友:
标记一下以后一定用得上。

网友:
收藏备用,谢谢撸主!

网友:
移到VC看下

网友:
这要用这个    这个帖子很及时    顶  !

网友:
支持,留着备用!

网友:
习惯看倾斜一点的数码管字体。

网友:
要右倾斜几度,就更好看了。2000年做过一个,现在看还可以找到不。

网友:
很漂亮,能倾斜更好了,谢谢楼主

网友A:
效果一般,有LED字体的字库可用,或更好的免费控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效果一般,有LED字体的字库可用,或更好的免费控件。

既然有好东西为什么不拿出来分享一下呢?

网友:
实在不好意思,很久前做过的项目用到,现在找了半天没找到,我再找找,找到后分享。

网友:
上传LED显示字体,从此做界面不用愁。不需要用控件,不需要注册,不需要收费。一切都是那么简单,只需要选择相应的字体,修改字体的属性即可做出漂亮的专业的LED效果。

附件:

附件:

网友:
顶楼主~~

PS: LED字体虽然灵活方便, 但是必须打入用户的 Font 文件夹, 如果不做成安装包还是不太方便, 或者 xiongh 有没有动态加载字体的办法?

网友A:
原来做的项目,使用LED控件,效果不是一般的好。

所有控件都是免费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来做的项目,使用LED控件,效果不是一般的好。

恩,这个好,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了。

网友(2013-07-26):
请教一下 这中dll的控件如何注册使用   在vc下面 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来做的项目,使用LED控件,效果不是一般的好。

请教下  你用的是vs么?   怎么都找不到cpp 和h文件?

网友:
控件使用 C#做的

网友:
LZ原创精神可嘉,xiongh更是分享精神佩服。

网友(2013-09-07):
好!不过之前坛子里有人发过一个叫什么  极品工业控件  的控件库,比LZ的控件要多很多哦~

网友(2013-11-12):
不错的东西,收藏了,谢谢LZ

网友(2014-07-16):
mark标记一下

网友:
效果很不错哦,已收,谢谢!

网友:
VC写的么?

网友(2014-09-04):
试试效果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(2014-10-08):
vc6能用么?往回音

网友:
这个强啊,果断收藏,原来用的都是工业控件里的一部分,还要破解,谢谢楼主

网友:
不错,哪天用到时试试

网友B:
我这个怎么样,虽然不是原创,也经过了我的修改:-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个怎么样,虽然不是原创,也经过了我的修改:-)

能否上传呢?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来做的项目,使用LED控件,效果不是一般的好。

汽车检测行业的?楼主在哪?

网友:
现已不做汽车检测行业了,其实我主要是做硬件开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