圈圈,USB,类似你书中同时实现键盘鼠标,怎么区分访问...

楼主(2013-04-21):
看了你书中同时实现一个键盘,一个鼠标。我也做了个,单不是键盘鼠标,是自定义的。通过开两个集合,枚举通过,设备管理器也出现了两个HID_Compliant Device,但上位机访问他们却不成功。
我使用的是Set_Feature函数,我想这两个集合的访问应该是有区别的,请问,区别是怎样的。

我之前开一个集合的时候,用Set_Feature可以,通信正常。现在开了两个集合,想写第二个集合的特征报告。用GetLastErr查错误码是1,就是说设备枚举信息不支持该功能。我应该用哪个函数来输出。
我用Bus Hound直接发特征报告是可以的,也就是我的硬件都是正确的。上位机写特征报告的函数也是正确的,问题就是开一个集合的时候,通信正常,开两个集合的时候,不行了。

我的报告描述符如下:
PROGMEM char usbHidReportDescriptor[46] = {
        0x06,0x00,0xff,//用法页
        0x09,0x01,//用法
        0xa1,0x01,//集合开始
        0x85,0x04,//报告ID(4)
        0x09,0x01,//用法(供应商用法)
        0x15,0x00,//逻辑最小值(0)
        0x26,0xff,0x00,//逻辑最大值(255)
        0x95,0x05,//报告计数(5)
        0x75,0x08,//报告大小(8)
        0x81,0x02,//输入(数据,变量,绝对值)
        0xc0,//集合结束

        0x06,0x00,0xff,//用法页
        0x09,0x01,//用法
        0xa1,0x01,//集合开始
        0x85,0x06,//报告ID(6)
        0x09,0x01,//用法(供应商用法)
        0x15,0x00,//逻辑最小值(0)
        0x26,0xff,0x00,//逻辑最大值(255)
        0x95,0x07,//报告计数(7)
        0x75,0x08,//报告大小(8)
        0xb1,0x06,//特征(数据,变量,相对值)
        0xc0//集合结束
};

楼主:
查了很多资料,初步认为是HidD_SetFeature函数未指定报告ID的原因。原因继续查找中

网友(2014-12-17):
一年了,楼主整出来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