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一下我自己焊的最小系统板,美好时光啊。。。。

楼主(2013-04-21):
中间一片是第一次焊,弄了个可选晶振跳线。

最下面一片是第二次焊,把P0口焊成了上拉,结果排针没地焊了,于是有了第三次焊接,也就是最上面的这个。活动晶振,带复位按纽,还开关,不过不常用。

网友:
最后一个可以把上拉电阻焊道后面去

网友:
先规划好再动手.养成习惯.

网友:
不错再接再厉!

网友:
动手能力很强悍啊……

网友:
我也怀念呀

网友:
手工很不错了,值得学习!

网友:
好漂亮啊,卤煮什么时候教教我啊

网友:
蛮整齐的

网友:
慢慢的积累经验!

网友A:
排针跟插座有一行距离多好

网友:
赶脚不是很好,电容、插针、按键怕冷,我想问楼主操作的时候不嫌碍手吗?

楼主:
电容、插针、按键怕冷???何意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排针跟插座有一行距离多好

目前使用情况来看,排针很方便插进拔出的啊

网友:
焊接技术可以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