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AR数据,指针疑问

楼主(2013-04-21):
__code cons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 = {
        0x82,0x01,0x40,0x40,0x44,0x90,0xC8,0x44,
        0x70,0x01,0x40,0x42,0xF0,0x00,0x44,0x10,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
...
const uchar *P = NULL;
P =A ;
IAR编译器报错:Error[Pe513]: a value of type "unsigned char const volatile __code *"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"unsigned char const *"

/*__code const volatile*/ unsigned char A = {
        0x82,0x01,0x40,0x40,0x44,0x90,0xC8,0x44,
        0x70,0x01,0x40,0x42,0xF0,0x00,0x44,0x10,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
...
因为A数组有500个,单片机RAM只有250个左右,无法放下,请教有没办法解决

网友:
char *p= NULL;
p = (uint8_t *)A

网友:
报错已经给你提示了,应该仔细想一下,这个错误是什么错误。

数组可以定义在ROM中,也可以定义在RAM中,定义在ROM中就不能改变其值,只能读取使用,通常为固定的码表。

由于MCU对ROM数据读写和对RAM数据读写使用不同的机器指令,所以RAM中数组和ROM中数组性质上还是有区别的,因此定义指针也需要说明该指针是指向ROM的指针,还是指向RAM的指针。

在嵌入式以及单片机系统中,一个指针通常需要说明以下3个属性:
指向的数据类型:比如CHAR、INT等
指向的数据存储空间类型:比如ROM、RAM
指针本身存储的空间:比如在ROM中,或在RAM中。当然通常应该在RAM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