参考资料,自己画的四轴电路图,大伙帮忙看下有什么问题

楼主(2013-04-21):
不得不说论坛上可用的资料真的很多,不知道用的哪个,感谢他们哈。这个是自己参考着论坛上的资料画的,
大伙来帮忙找找问题吧。
电机部分:

MPU6050陀螺仪加速度:

HMC5883磁力计:

nRF24L01无线部分:

电源部分、电量检测和引脚引出:

主控制部分STM32F103C8T6:

网友:
没搞过也顶一下

网友A:
顶起,支持这种硬件组合的设计。要是pcb能开源最好了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搞过,帮顶。

那一起学习学习,我也是新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顶起,支持这种硬件组合的设计。要是pcb能开源最好了:)

参考的资料大都是论坛上的,到时候画好肯定会共享出来的

网友C:
支持lz,加油,我也在学习中,希望可以共同讨论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支持lz,加油,我也在学习中,希望可以共同讨论一下

嗯,求大侠帮忙看下电路

网友A:
给你个方法,淘宝上有很多卖飞控板,带原理图的,你可以求助一下,应该有人会分享,比如这种飞控,随便找了个连接:http://a.m.taobao.com/i15229749913.htm?sid=cee60a0dc25c8ec0485ca6060acbfb6b&ttid=eguc01&abtest=9

网友D:
电机驱动部分的那个ss14二极管用一个就可以了吧?为什么用两个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你个方法,淘宝上有很多卖飞控板,带原理图的,你可以求助一下,应该有人会分享,比如这种飞控,随便找了 ...

嗯,确实不错,就是有点贵,快500大洋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机驱动部分的那个ss14二极管用一个就可以了吧?为什么用两个呢

嗯,你说得对,一个就行了

网友E:
我的原理图也是从论坛来的,跟楼主的基本一样,已经做了板子,mpu6050是没问题,hmc5883还没试,再者,不建议自己做无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的原理图也是从论坛来的,跟楼主的基本一样,已经做了板子,mpu6050是没问题,hmc5883还没试,再者,不建 ...

我之前玩无线用的都是模块,后面觉得用模块比较不协调,外观比较丑,就打算自己试试

网友F:
使用哪个RF24l01还要解决他的遥控问题呢!!!这个是个比较麻烦的事儿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使用哪个RF24l01还要解决他的遥控问题呢!!!这个是个比较麻烦的事儿 ...

是啊,没有无线这方面的知识积累,试试看吧,挑战下

楼主:
1.STM32的PWM信号的电压能过满足MOS管的Vgs要求吗,STM32 I/O一般输出3.3V的电压,但是
MOS管的Vgs一般都是4v-12V多,很是纳闷?

2. PWM怎么对应电机的转速

楼主:
淘宝器件已经下单了,期待中

网友G:
楼主,画图纸用是哪个软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主,画图纸用是哪个软件?

Altium designer 6.9或者protel 99都行

网友G:
楼主,我是新手,能留下QQ吗,有问题向你请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主,我是新手,能留下QQ吗,有问题向你请教

有什么问题,可以直接在这里聊的啊,这几天在做PCB板,争取5.1调试

网友G:
网上搜索到的图片,挺好看的,想模仿着做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网上搜索到的图片,挺好看的,想模仿着做个

这个很漂亮啊~仿照这个外形是没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