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用12864做示波器的吗?求指导下~~

楼主(2013-04-21):
动态显示的时候,屏幕老是闪……

网友:
不全屏刷新就可以不闪

楼主:
/*几何的思路

void  GUI_line(uchar x1,uchar y1,uchar x2,uchar y2)
{
        uchar LineMod;          //线的种类 水平,垂直,普通
        uchar x,y;              //临时点坐标
        uint 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斜率用
        if(x1==x2)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线的类型
                   LineMod=0;
    else if(y1==y2)
            LineMod=1;
        else  k=(y2-y1)/(x2-x1);

        switch(LineMo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for(x=x1;x<=x2;x++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Point(x,y1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}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for(y=y1;y<y2;y++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Point(x1,y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}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for(x=x1;x<x2;x++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=k*x+(x1-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Point(x,y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}break;

        }

}

这是几何画直线的函数,没成功,换了另一个思路才画出来

楼主:
/*画直线
void GUI_line(uchar x1,uchar y1,uchar x2,uchar y2,uchar flag)   //从x1,y1到x2,y2
{
        int dy,dx;
        int stepx,stepy,fraction;
        dy=y2-y1;
        dx=x2-x1;

        if(dy<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y=-dy;
                stepy=-1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     stepy=1;
         }

         if(dx<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x=-dx;
                stepx=-1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     stepx=1;
         }
         dy<<=1;
         dx<<=1;
         GUI_Point(x1,y1,flag);
         if(dx>dy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raction=dy-(dx>>1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x1!=x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raction>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1+=step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action-=d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+=step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action+=d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Point(x1,y1,flag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raction=dx-(dy>>1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y1!=y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raction>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+=step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action-=d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1+=step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action+=d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Point(x1,y1,flag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}

网友:
我觉得闪是因为你每次写12864刷图模式时都写一遍寄存器控制导致的。其实图形模式写一遍,接下来就只要一直写图形就是了。我之前做12864动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

楼主:
我没用取图模的方式,我想实现实时的显示波形,所以要刷屏,但感觉效果不好,整个画面在现实的时候跟发颤似的,画那个那个正弦时尤其利害

楼主:
这种情况是不是LCD本身的原因,就是它反映的慢?

楼主:
推荐下这个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1&highlight=lc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