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找一个降压芯片。把3cell或者4cell的电动车电瓶转换成5V

楼主(2013-04-21):
最大的要求就是超级常用的,不会断货的。

最近想diy一个 电动车上的设备,所以有这个需求, 功能 :检测 电流和电压 ,  无线传出去, pc那边 画曲线图。分析 电池好不好

网友A:
搜索上海芯龙

网友:
电流需求大,34063最常用,不会断货,电流需求小用XC6216兼容的片子

网友:
电动车控制器里面就是 lm317降压到15V,再78l05. 不过它的5V电流不大的

网友:
广告一下  淘宝下“双龙电子”

网友:
4节电池最高电压60v。普通的dcdc没有这么高的电压。用lm5007试一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搜索上海芯龙

老兄你也知道啊

网友:
uc3845,绝对是超级常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