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访问嵌入式的web

楼主(2013-04-21):
现在我只知道该嵌入式的ip和MAC Address = FC:E2:3F:01:19:97,我怎样做才能够访问到他呢??
菜鸟求搭救!!

网友A:
直接将你的pc机的IP地址改成与你知道的嵌入式IP为同一网段,,,然后打开浏览器,输入嵌入式ip,回车即可。

网友:
和访问其他的服务器一样。只不过可能需要用静态地址来访问。

网友:
和PC一样,没区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将你的pc机的IP地址改成与你知道的嵌入式IP为同一网段,,,然后打开浏览器,输入嵌入式ip,回车即可。 ...

嵌入式的是这样的ip=2.170.25.151 netmask=255.0.0.0,
我这边要怎么设置啊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嵌入式的是这样的ip=2.170.25.151 netmask=255.0.0.0,
我这边要怎么设置啊??

你设为2.170.25.xxx,后面xxxde 位置的数据只要不是151或1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设为2.170.25.xxx,后面xxxde 位置的数据只要不是151或1就行

那这个对网线有要求吗(交叉网线?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这个对网线有要求吗(交叉网线?)

这个不晓得  你自己试试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