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STM32的USB几种传输模式的理论速度?

楼主(2013-04-21):
目前我用的是HID方式最大包长64个字节,速度满足不了我的要求。一般大容量存储设备用的都是BULK传输,但全速下也是64字节的包长,反倒是同步传输有1023的包长。一般我觉得U盘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(当然我不清楚是不是用的高速模式的BULK),所以请教一下同样是全速模式下BULK速度与同步传输的速度哪个更快一些?

网友:
同步传输的速度似乎会快一些

USB允许等时(同步)和中断传输占用高达90%的带宽,剩下的10%的带宽用于控制传输,
块传输仅在带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。

网友:
同步傳輸沒有應答及重傳機制,也就是說同步傳輸是以數據可靠性為代價來實現吞吐量的

网友:
传输速度第一, 用同步传输
数据可靠性第一, 用BULK传输

楼主:
现在用了BULK传输,没有特意优化的情况下测试速度不到800KB,已经满足了使用要求。
另外给广大初次调试USB的兄弟提个醒:如果习惯了使用HID方式的话在调试BULK时要注意了,HID模式在驱动层面保证了轮询间隔,BULK模式是需要程序主动调用来读取的。我在这里走了点弯路,导致程序写好了数据传不上去。
USB理论速度分别为低速1.5Mb和全速1.5MB,HID理论上最大就是64*1k=64KB了。

网友(2016-05-06):
引用 楼主:
现在用了BULK传输,没有特意优化的情况下测试速度不到800KB,已经满足了使用要求。
另外给广大初次调试USB ...

你好,最近我也想搞搞同步传输,但是有个疑惑就是,我用HID协议还是CDC协议去搞这个同步传输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