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都是怎样去查各种IC的资料呢?

楼主(2013-04-21):
大家都是怎样去查各种IC的资料呢?
特别是那些用代号标的IC,在网上都搜索不到!
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给些提示????
就像那个标着63C36这个我都查不到它的资料!!!

网友A:
上面的字可能只是一个MAR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面的字可能只是一个MARK

所以就不知道怎样去查它的资料

网友B:
首先要知道这个器件的功能,外围电路连接,板子成本等等方面考虑,比如板子很贵,则基本可以判定芯片是几个大厂家做的,去他们官网搜就是了,最近也抄了几块板,画了好几页的原理图。。其实最好的方法去百度提问,这样就会有卖IC的或是做丝印反抄的给你介绍这个IC,他们一般都是代理IC,不会跟你直接说这个IC是什么,而是让你去联系他,他们是希望你能买个IC或是这颗料的替代品。当然,遇到个人好的,也直接免费跟你说,因为他们代理ic,一般都会有厂家提供的各种资料,所以会比我们方便。

网友:
通过百度,google可以找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首先要知道这个器件的功能,外围电路连接,板子成本等等方面考虑,比如板子很贵,则基本可以判定芯片是几个 ...

谢谢你的指点!

网友:
有些缩写,查起来很麻烦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