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M900a的RF_ANT引脚接地了

楼主(2013-04-21):
我把SIM900a焊接好了后,用万用表测试发现SIM900a的RF_ANT引脚接地了,RF_ANT两边的引脚都是地,我确定RF_ANT引脚没有接到地,但是为什么测试会是RF_ANT接地了呢?难道是SIM900A的RF_ANT内部接地了?这也解释不通啊,天线接地了,怎么收信号。我测试过另外一块没有焊接元件的PCB板,很正常,没有接地。各位大侠,多多指点呀?急死我了。

网友(2013-05-23):
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,不知道是怎么解决

网友A:
刚问过供应商,说是内部阻抗匹配的问题,接了一颗电感到地。所以用万用表量是接地的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,能不能发还看信号质量。这个通过电感接地的匹配和直接短路还是哟区别的。
一般万用表都能区别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刚问过供应商,说是内部阻抗匹配的问题,接了一颗电感到地。所以用万用表量是接地的。 ...

绝对正解,新版的都这样!

网友:
这样的设计一般都是ESD防护的需求。现在的非线性RF对静电很敏感,天线接口尤其容易受到静电冲击,而一般的TVS管因为结电容问题,不太适宜用在天线口,所以就会用一个电感并联到地,对RF信号影响很小,但是对于ESD来说,近乎短路,所以用万用表量天线是对地短路的。

网友(2014-02-26):
太感谢了,之前只是这样猜测不敢确定,万用表竟然区分不出焊接前后的短路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