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了一个简单的稳压电路,请问功率管子常用型号有哪些?

楼主(2013-04-21):
有时候市电电压会超标准,上升不少。这个稳压电路想把输出直流稳压在32V左右,那几个三极管,尤其是大功率和中功率的一般有哪些型号可选,价格低些。

网友A:
Q1;MJE2955        Q2:TIP42             Q3:8550 2N540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Q1;MJE2955        Q2:TIP42             Q3:8550 2N5401

多谢!万能的坛子就是快。

网友B:
楼主的AC IN只是工频变压器的次级吧?只是AC 36V左右吧?

网友C:
为啥要全用PNP呢?虽然现在的工艺PNP也不会太差,但NPN的物理特性还是比PNP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为啥要全用PNP呢?虽然现在的工艺PNP也不会太差,但NPN的物理特性还是比PNP好的。 ...

谢谢。习惯所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AC IN只是工频变压器的次级吧?只是AC 36V左右吧?

是次级,AC 23V上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为啥要全用PNP呢?虽然现在的工艺PNP也不会太差,但NPN的物理特性还是比PNP好的。 ...

NPN更耐操吗? 求解析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次级,AC 23V上下。

次级AC23V 整流后才32.4V, 但一些因素,如果要稳压在32V你需要稍微提高一下AC的输出电压
1. 稳压电路本身正常工作需要一定的压差,NPN管是2V以上,PNP管1V
2. 对于3A的负载而言,除非你的整流滤波用了很大很大的滤波电容,否则或多或小会有纹波
3. 电网是浮动的,甚至可能出现短暂的冲击和断电
4. 3A的电流不低,稳压电路压差大一点稳压效果会更好,但效率低发热大。压差太小又可能稳不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PN更耐操吗? 求解析

NPN的载流子迁移率比PNP高,工作速度快,这是硅半导体的物理性质决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次级AC23V 整流后才32.4V, 但一些因素,如果要稳压在32V你需要稍微提高一下AC的输出电压
1. 稳压电路本 ...

是这样。
现在大多数地方的电网一般都处于合格范围,我的体会是偏差一般都往上走,不像80年代低压灯泡昏暗的年代了。

网友:
3DD15  大铁罐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