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3c6410只有一个i2c总线 通过片选的问题

楼主(2013-04-21):
s3c6410只有一个i2c总线 通过片选连接camera和e2prom(芯片at24c02a)  可是芯片at24c02a没有片选的管脚怎么办? 谢谢啦

网友(2013-05-31):
I2C不需要片选的吧??有地址的……

网友A:
I2C可以用地址来选器件,一条上可以挂多个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2C可以用地址来选器件,一条上可以挂多个的

谢谢 后来我看了看书 如你所说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