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ICC AVR下如何利用C语言获取函数的首地址?

楼主(2013-04-21):
void task0(void)
{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unsigned int TaskAddr= (unsigned int)task0;
    unsigned int TaskAddr =* (unsigned int *)task0;
    unsigned int TaskAddr = (unsigned int)(&task0);
}

我的目的是让TaskAddr保存task0函数的程序段首地址。但仿真发现,TaskAddr的值并非task0程序段的首地址。程序段的首地址应当为0x0070,但是我试了很多种方法(包括上述这三种),都无法使TashAddr的值为0x0070。
请求高手们给予帮助,非常感谢哦!

网友A: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0%E6%8C%87%E9%92%8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525680&highlight=%E5%87%BD%E6%95%B0%E6%8C%87%E9% ...

感谢你的回复,刚才已经拜读你所链接的文章。但是该文不能解决我所遇到的问题。我的目的并非利用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来调用某个函数,而是要获取某个函数的FLASH首地址,把这个地址存储到某一个整型变量单元中。

网友:
你那三种写法都是对的!或许是编译器不支持,你看看map文件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IAR 编译器,无法调试,发帖都没人回

楼主:
我现在上图,给予更详细的描述。

楼主:
问题太简单了,高手们不屑一顾?

网友B:
用 插入汇编语句试试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 插入汇编语句试试看。

我可以在在汇编层面找出函数的首地址,然后直接赋这个地址值。理论上这没有问题,但是总不能在每个设计中都这样折腾吧。可移植性可就丢失了。

网友(2013-09-14):
引用 楼主:
我可以在在汇编层面找出函数的首地址,然后直接赋这个地址值。理论上这没有问题,但是总不能在每个设计中 ...

怎么解决的,我也有这个问题啊。

网友(2014-07-09):
同问啊,别沉了!楼主用的ICC哪个版本

网友C:
所谓高手也不过浪得虚名,真正的问题还是只有自己解决;也许这里压根儿就没有高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所谓高手也不过浪得虚名,真正的问题还是只有自己解决;也许这里压根儿就没有高手! ...

不是什么有没有高手的问题,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办法,换编译器吧,所有标准C或者其它C里面的方法,ICC里都无效:  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4356530-1-1.html

网友:
最后还是只能用汇编搞定,移植性当然就不好了,没办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所谓高手也不过浪得虚名,真正的问题还是只有自己解决;也许这里压根儿就没有高手! ...

我不知道怎么说你好! 你给钱人家了吗?凭什么要别人上论坛帮你解决问题,不用干活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你的回复,刚才已经拜读你所链接的文章。但是该文不能解决我所遇到的问题。我的目的并非利用一个指向 ...

这样做有意义吗?不是为了调用函数,知道它的位置也没什么用处吧!或许换另一种方式,修改链接文件等参数,直接指定函数的地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