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黑金的复位是高电平有效

楼主(2013-04-21):
RT,难道XILINX用高电平有特殊作用?还是官方推荐

网友A:
为什么你会问这种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你会问这种问题?

因为我一直用低电平复位

网友:
想怎样用就怎样用,只是习惯写法而已。FPGA里面都可以配置高低电平有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