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HT11的灵敏度怎么这么差啊??请大神指教

楼主(2013-04-21):
我用Atmega16 内部晶振1M做的,温湿度模块是DHT11,能够读出数据,也能够变化,就是太慢啦。
但是湿度的数据变化还是挺快的,挺灵敏的,哈气的时候湿度变化挺快的,温度就很慢,大概半分钟才能看到变化。
还有就是数据下降的时候也比上升的时候慢,不知道这是器件本身的原因还是其它原因。
按道理来说是程序问题的话,温湿度变化的快慢应该差不多,只能说明器件本身的感温元件有问题?????
请各位斧正。。。谢谢

网友:
DH11精度很低的。几块钱的东西你能指望他有多好啊?
最起码也得2301。
温度下降比上升时候慢都是这个样子,
采集的频率不能太高,太高了就不准了,手册上好像说要2S吧。

网友:
DHT11这么便宜你还指望它什么,以前用过,反正是很不爽!

网友:
确实不好用,国产的,希望国产货能加把劲。

网友: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617cbabe0100pepk.html  因为AD转化时间必须小于AD采样时间,以确保AD正确完好无损的转化。

网友:
分辩率是1摄氏度的精度不高,要高些的就用18B20呗,也不贵,但没有湿度。看个人需求的这些

网友:
因为温度传感器在塑料壳里,而温度传感器在旁边的外壳开了孔。你如果把壳拆了反应就快点了

网友:
湿度传感器从外面能直接看到

网友:
记得当年搞的时候,用烙铁去加热,反映老是很慢,于是烙铁越靠越近,结果在外壳上烧了个洞,哈哈~~~

网友:
话说用风筒吹会快很多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