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急。帮我看一下电路

楼主(2013-04-21):
很急的。毕业设计啊。帮我看一下电路,显示不了。仿真图可以显示,实物电路就是显示不了。实际电路跟仿真好像有点差别,显示不了,哪位会的帮我看一下,求指导。会改程序的帮我改下,我电路已经做好了。

网友:
帮做毕业设计,1000起,童叟无欺。

哈哈。。。

网友:
能把仿真和实际电路做成就很不错了,我觉得这样的学生就可以了,又不是那些只要求啥啥,什么都不会完全要你来做的孩子。
楼主,电路图太小了,看不清。还有代码贴上来,让大家帮忙看看,最好有硬件照片啥的,做个见证。

网友:
马上要答辩,急了
早先干啥去了

网友A:
两个LCD的型号不同吧~

网友B:
仿真里面的CS1和CS2和实物电平控制电平相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仿真里面的CS1和CS2和实物电平控制电平相反

晕啊,这个第一次用,真的不知道。

网友:
得看屏是带字库和不带字库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LCD的型号不同吧~

我觉得也是,应该是两个LCD的引脚定义不一样。

网友:
可能是LCD的对比度不对,对比度太淡,看不到。

网友:
这个语气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以前用protues没找到带字库的12864,干脆就不仿真的,直接做实际电路,楼主电路都画出来了,相信能搞定的!!

网友:
LZ,你做的啥玩意?看图不想自行车测速计啊

网友:
呵呵!!!急的好啊!!!

网友(2013-10-21):
仿真的12864程序在实物上面不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