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 LPC1343 來製作 簡單F25L64QA燒錄器?

楼主(2013-04-21):
如何用 LPC1343 來製作簡單 F25L64QA燒錄器?
請問各位先進, 那裡有類似參考資料呢 ?

网友:
这个不是很难吧,LPC1343先挂一片F25L64QA,模拟成U盘,然后外面挂几片F25L64QA数据考过去,如果数据不一样,U盘的芯片挂大一点。每个插座配个按键和LED灯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