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空猜猜 图片里大概 是什么型的陀螺仪啊

楼主(2013-04-21):
大伙来猜下

网友A:
MPU-6050  +  ATmega16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PU-6050  +  ATmega16

那他 这个 就是通过MPU6050  采集数据在那个单片机处理得出mpu6050的值? 顺便问下 数字传感器和模拟 传感器 哪个速度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PU-6050  +  ATmega16

中间那个 是什么?

网友:
中间那个 是连接什么 的  功能脚

网友B:
模拟的还要ad,看你ad多快了

网友:
中间蜂鸣器

网友C:
MPU6050  旁边还有3.3v稳压芯片。融合加速度和陀螺仪能测姿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模拟的还要ad,看你ad多快了

用32的ad 怎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MPU6050  旁边还有3.3v稳压芯片。融合加速度和陀螺仪能测姿态。

中间那个是什么?

网友:
中间那个是   5v蜂鸣器

网友A:
电机驱动控制板是   怎么样的

网友:
准备开发独轮车了?

网友:
不知道,帮顶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机驱动控制板是   怎么样的
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p;page=1#pid6620539

网友(2013-06-21):
这个应该是两个单片机的,其中一个管轮子测速的

网友:
电机驱动也是用STM8来控制的,我感觉应该是6050采集角度,通过 ATmega16融合,将PWM信号传给电机驱动板上的STM8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