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 II C

楼主(2013-04-21):
在用FPGA写II C 协议时要不要检测从器件的应答信号啊?我是直接用主机控制  sda<=0;scl<1;scl<=0; 然后执行后面的工作,即读取器件的内容,不过用示波器看了读取的内容都是高电平,与实际分析不正确,也就是读取的内容有误(程序的start与stop信号正常),谁用Verilog或者vhdl写过这类的驱动程序啊?说说看你们的见解,谢了。。以下为相应段的代码
check_ack1:  begin          //发送应答信号
             count1=count1+1;
              case (count1)
                  1 :sda<=0;
                  3 :scl<=1;
                  5 :scl<=0;
                  7 :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1=0;current_state<=transmit_sub_addres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default;
              endcase
            end

网友A:
这个论坛上都有可靠代码可供参考了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论坛上都有可靠代码可供参考了……

哦,真的吗,看了一遍貌似没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