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源DS5022ME示波器旋钮转快一点就不能调节,该问题如何解决

楼主(2013-04-21):
垂直旋钮,水平旋钮,触发旋钮,旋的稍微快一点就不能调节,要慢慢转才能起效。不知道是什么缘故。有新的固件可以解决该问题吗?

网友A:
有时候会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时候会跳。

以前也就是大的水平旋钮旋快的时候会出现乱跳。现在是那几个小旋钮,旋快了也没反应了,要耐着性子慢慢旋才行。

网友B:
通病。。。。。。
换编码器可解

网友C:
普源的示波器都是这样的吗------汗------辛亏还没有下手买----在比较比较吧----楼上的说说国产的示波器什么牌子和型号性价比最好--多谢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病。。。。。。
换编码器可解

您知道编码器什么型号

网友:
我的1052E也是这样。

网友:
新入手的安捷伦臭显摆一下。。。每个旋钮都带类似“速度感应”功能的,慢转10圈能到的地方,快转3圈就到,再快点1圈也能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普源的示波器都是这样的吗------汗------辛亏还没有下手买----在比较比较吧----楼上的说说国产的示波器什么 ...

在美国亚马逊上可以找到国产的牌子是普源,安泰信和owon。
http://www.amazon.com/s/ref=sr_s ... 011&sort=pmrank

网友(2014-03-18):
我们公司的100mhz的已经坏了....现在更换了一个凑活....其他的都失灵,只能慢慢来......!回家用tek

网友:
型号真不知道....alps的牌子......

网友:
我用过的两台普源示波器都出现了楼主的问题.

网友D:
先喝点酒再操作便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先喝点酒再操作便可

这就是传说中的负负得正吗?

网友D:
就按5楼换编码器的办法试试吧,相信效果会很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就按5楼换编码器的办法试试吧,相信效果会很好的。

不知道型号的话还得拆开拿着板子去电子市场去找一样的,比较麻烦。我这个型号也比较老了,买台新的示波器算了。

网友:
贴3张 DS1052E 编码器的照片作参考。

网友:
换旋转编码器

网友:
我的也一样,编码器哪里能买到?

网友:
看这编码器好象是常见的那种

网友:
公司那个刚换....不知道型号,官网的也没有该长度的....ALPS

网友:
可以往编码器里喷点WD-40试试

网友:
其实可以用鼠标那种光电的。用机械编码器的泰克TDS3054B都一样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空气污染重,更容易出现。

网友E(2018-08-31):
觉得1102E巨难拆,换编码器的想法也作罢了。

网友:
我把五年前的帖子都翻出来了,不过现在不是同一个账号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觉得1102E巨难拆,换编码器的想法也作罢了。

1102还难拆??我们单位的六台全被我拆了,两个地方注意就行。1.电源按钮用钳子先拔掉2.电源插座位置两个螺丝,拧松一点后用塑料片向外挑着再拧,否则空转。
再就是不要拆编码器,直接在一字排列三个引脚,1和2,2和3之间并联104或103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1102还难拆??我们单位的六台全被我拆了,两个地方注意就行。1.电源按钮用钳子先拔掉2.电源插座位置两个 ...

当时拆忘记卡在哪里了没拆开,好像就是电源座那里吧?时间太久了记不住了。
我马上按照您的提示拆一下,并焊接电容。
不知道焊接电容后编码器使用效果如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1102还难拆??我们单位的六台全被我拆了,两个地方注意就行。1.电源按钮用钳子先拔掉2.电源插座位置两个 ...

感觉104电容有点儿大,滤的太狠。准备换103的试一下。

网友E:
103效果很不错了~,感谢@kickdown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103效果很不错了~,感谢@kickdown

电容怎么焊?是中间脚与旁边脚,还是两边的脚上焊一个电容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电容怎么焊?是中间脚与旁边脚,还是两边的脚上焊一个电容。

我说的还是不够具体

网友F:
这毛病,气的人头疼,好不容易拧的快到了又跳回去了。给Rigol客服打过电话,说编码器是专用订制的,过保换一套250左右。
去他大爷的,EC12就行,老子自己拆。拆编码器还可以,重新换润滑脂,不过加电容省事。
泰克的DPO2000也有这毛病,编码器更不好拆,也加电容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说的还是不够具体

看图后秒懂,谢谢。这样焊试过,没成功,不过不是普源,是利利普示波器

网友:
别说国产,我用的安捷伦dsa2002也是这个德行,没用过更高级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这毛病,气的人头疼,好不容易拧的快到了又跳回去了。给Rigol客服打过电话,说编码器是专用订制的,过保换 ...

我昨天焊接的时候发现编码器并没有固定的焊脚啊,还是我记错了?
如果没有固定焊脚,直接用刀头焊3个腿,等锡化了一拗就能薅出来了~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我昨天焊接的时候发现编码器并没有固定的焊脚啊,还是我记错了?
如果没有固定焊脚,直接用刀头焊3个腿, ...

不知道你拆的是什么,1102E系列旋钮可以按下,还有2个引脚负责这个功能。另外还有侧面还有2个铁皮固定脚,如18楼的两张照片。
不知道你那是怎么回事

网友H:
电阻膜的旋转编码器就是这质量了,示波器卖这么贵,可这旋钮真TMD操蛋

网友:
拧慢一点,普源的旋钮感觉都是这个样子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不知道你拆的是什么,1102E系列旋钮可以按下,还有2个引脚负责这个功能。另外还有侧面还有2个铁皮固定脚 ...

那应该是我记错了,有固定引脚再拆就只能暴力毁坏方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电阻膜的旋转编码器就是这质量了,示波器卖这么贵,可这旋钮真TMD操蛋

不是电阻膜,全都是金属片,看楼上照片。
长期滑动磨损,弹性下降,金属表面氧化,润滑脂老化,外部污染……导致接触不良的弹跳,芯片引脚硬件没滤波,软件也没有,所以就这样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那应该是我记错了,有固定引脚再拆就只能暴力毁坏方式了。

不是,用烙铁加热着同时顶开金属卡子。1102E的好搞些,我拆开清洗过至少5只编码器。泰克DPO2000的焊盘缝隙太小,不好搞,最后只能上电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不是,用烙铁加热着同时顶开金属卡子。1102E的好搞些,我拆开清洗过至少5只编码器。泰克DPO2000的焊盘缝 ...

上电容比拆开清洗省事太多了~~

网友(2022-05-01):
编码器坏了,我单位的rigol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为什么他们这些厂家就不能召回换个好的编码器,我手里普元,埃德克斯都是编码器不行,都懒得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