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3 遥控通信已经OK了,程序再搞搞搞搞

楼主(2013-04-21):
距离期望有个稳定的2公里 0.5W的发射

fpv的配套项目,现在买个接收机还挺贵的还不能回传数据

网友:
0.5W?

楼主:
那两个是接收机

网友:
接收机本来就不能切换成发射模式!!!

网友:
期待楼主的距离测试,效果好的话,我也上一个433,目前用的带pA的24L01,200mW,距离不理想

网友:
想问一下443M的距离应该会远一点,但为什好多遥控都是2.4G的呢

网友:
有效范围内,速率越低,距离越远。

网友(2014-06-02):
请问这个能传多远呀,想用用这个

网友A:
433的波长较长,不容易被障碍物阻挡,发射距离远,但是天线尺寸大,调频的频点少,传输速率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33的波长较长,不容易被障碍物阻挡,发射距离远,但是天线尺寸大,调频的频点少,传输速率低 ...

解答全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