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伙们有空帮我看下三相无刷电机 怎么会用九个mos管吧!

楼主(2013-04-21):
求大神指导

网友A:
下管有同步续流和ABS,所以用两个并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管有同步续流和ABS,所以用两个并联

三相一般是六个吧 那另外三个怎么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管有同步续流和ABS,所以用两个并联

                    求指导

网友:
下管并联使用

网友:
逆变的原理。。。。推荐看下任 国 海主编的《电力电子技术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下管有同步续流和ABS,所以用两个并联

是直接并的?还是特殊的电路?

网友C:
十个MOS也并联过 啊,我们并这么多MOS主要是走大电流的,也有均流的作用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直接并的?还是特殊的电路?

一般是直接并联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十个MOS也并联过 啊,我们并这么多MOS主要是走大电流的,也有均流的作用吧

怎么并呢  直接并在下三桥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怎么并呢  直接并在下三桥?

我们是上下桥都会并的,根据电流的大小!有时MOS并的很多也会加几个小的陶瓷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们是上下桥都会并的,根据电流的大小!有时MOS并的很多也会加几个小的陶瓷电容 ...

一般在G极要加驱动电阻,几R~100R,,GS间要加10K~100K下拉,保证可靠性

网友D:
用9管来实现12管的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9管来实现12管的功能。

我是 小白对这些不懂  你说的有什么好处呢?

网友C:
想问下这是个什么产品的板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想问下这是个什么产品的板子?

求你的QQ  交流下 我的QQ240623125

网友E:
既然有板子了,你可以把原理图绘出来,这样大家还可以给出更多的建议和指导,你得到的也更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既然有板子了,你可以把原理图绘出来,这样大家还可以给出更多的建议和指导,你得到的也更多。 ...

没有啊  只有图片

网友F(2013-07-01):
引用 网友D:
用9管来实现12管的功能。

大侠 你好  9管 实现12管的功能  是不是 无刷 每相通电时  上桥 1个MOS 导通 下桥 2个MOS导通   难道上桥单个 MOS 过电流  是 下桥单个mos的二倍,  那为什么下桥 不用 一个 过流大的MOS  求指教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下管有同步续流和ABS,所以用两个并联

同步续流  是在AB 导通 A相的mos pwm  off 开启 A相 下桥的M OS 是这意思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同步续流  是在AB 导通 A相的mos pwm  off 开启 A相 下桥的M OS 是这意思吗

是的,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想问下这是个什么产品的板子?

单轮平衡车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大侠 你好  9管 实现12管的功能  是不是 无刷 每相通电时  上桥 1个MOS 导通 下桥 2个MOS导通   难道上桥 ...

上下桥 MOS的规格是一样的,只是同步整流的时候下桥的电流会大很多,另外在刹车的时候下桥的电流也不小.

具体原因 请看下PIC的技术文档.上面说的很详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下桥 MOS的规格是一样的,只是同步整流的时候下桥的电流会大很多,另外在刹车的时候下桥的电流也不小.

麻烦 说下PIC 文档的名字  我搜下   谢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不错

他的这个  同步 是MOS 的 G 和S 的同步  这样做的好处  除了降低 开关管上的 损耗外 还有啥 好处 ,请指教  谢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他的这个  同步 是MOS 的 G 和S 的同步  这样做的好处  除了降低 开关管上的 损耗外 还有啥 好处 ,请指 ...

   什么G和S的同步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什么G和S的同步?

百度  百科上 看到的 同步 整流  MOS 代替 二极管 用功率MOSFET做整流器时,要求栅极电压必须与被整流电压的相位保持同步才能完成整流功能,故称之为同步整流。
  同步整流 比续流 时流经二极管  产生的功耗 低, 但是  总感觉  与 百科里的定义对不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百度  百科上 看到的 同步 整流  MOS 代替 二极管 用功率MOSFET做整流器时,要求栅极电压必须与被整流电 ...

  没错啊,就是这样的啊,上管关断,下管打开进行同步续流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错啊,就是这样的啊,上管关断,下管打开进行同步续流啊

恩, 确实 是这么回事    谢谢

网友(2013-12-09):
引用 网友A:
下管有同步续流和ABS,所以用两个并联

我也有块类似的板子,有个地方不明白,红圈内的,C是相线,VB+是电池正极。
这个感觉好像是用作续流用的。但是其他两相却没有。不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