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QTE如何开发

楼主(2013-04-21):
请教一下嵌入式QT如何开发,是基于命令行呢,还是基于QT DESIGNER等IDE的环境,哪种 用的多呢

网友A:
基本上,跟开发桌面的QT程序没什么区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上,跟开发桌面的QT程序没什么区别

关键是桌面的QT也没搞过啊,命令行方式 QT DESIGNER   QT CREATOR  到底用哪个呀,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桌面的QT也没搞过啊,命令行方式 QT DESIGNER   QT CREATOR  到底用哪个呀,, ...

我很少用designer。。。一般只有一些简单的弹出窗口我可能会用直接拖控件的方式去做,但是基本上我还是以写代码为主,Qt的书就那么几本著名的,随便找本开弄就行了撒,这些书基本上还是以代码为主,等有了基本的概念,就可以参考文档写更高级的功能了

网友:
用QT CREATOR 这个集成开发环境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