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屏显示不稳定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3-04-21):
比如说显示一行0xf0,按照道理来讲应当是四个灯亮四个灯灭,
但是显示的结果是五个灯亮,3个灭,或者有时候是四个灯亮四个灯灭,有时候是前半行四个灯亮四个灯灭,后半行全亮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

能不能请指点下思路?最有可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?

顺便说下,关键部分发送给LED单元板的程序如下:
void serial_input(uchar dat1, uchar dat2)
{
        uint m;
        SHCP=0;
        for(m=0;m<8;m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at1 & 0x8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1=0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1=1;
               if(dat2 & 0x8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2=0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2=1;

                SHCP=1;
                NOP;
                NOP;
                SHCP=0;
                NOP;
                NOP;
                dat1=dat1<<1;
                dat2=dat2<<1;
        }
}

网友:
扯~~~你行扫描有问题,这代码没问题

网友A:
1. 检查硬件,如带的过长,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,如果板子画的不好,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
2. 595的锁存时序没问题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检查硬件,如带的过长,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,如果板子画的不好,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
2. 595的锁存时 ...

595时序应当是这样的吧?

首先STB拉低,然后发送数据,发送时,把数据放到R1 R2(屏是08口)上,然后给一个SCK,等一行全部发完了,STB拉高OE拉低使能让这一行亮,对不?

网友:
时序是这样的
我之前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板子的问题,走线不好,超过320就出现问题了。后来在信号线上加电容解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