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《改进型时间触发嵌入式》

楼主(2013-04-22):
分享《改进型时间触发嵌入式》

网友:
听名字狠虎人啊~

网友:
核心思想就是调度过程放大另外一个定时器中断中做了,以提高实时性

网友:
有无具体代码看看啊??

网友(2013-10-29):
我也下来看看啊

网友:
改进型是什么啊

网友(2013-12-14):
看了,发现自己很OUT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示例代码可以看看,PDF看完了,时间触发那本书早就看过。

至今实际工作中一直用的前后台模型

网友A:
任务执行在低级中断函数内完成
这样做好不好  高手能讲解下嘛

网友(2014-12-16):
很好的资料…谢谢楼主了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任务执行在低级中断函数内完成
这样做好不好  高手能讲解下嘛

当然是不好的啦,这篇文章有点想法,但还不到位;

网友:
想法是好的,但是,还需要继续完善和改进。个人觉得。

网友:
楼主很有想法。

网友(2015-01-26):
之前一直用的时间触发结构,看了这个很有想法,比时间触发结构又上了一层了,谢谢楼主!

网友:
采用这中方式,如果周期任务执行时间把握不好或者及时任务时间过长,则系统刷新时间会相应被拉长了。

网友(2015-03-09):
有几点想和楼主探讨的:
1、因为任务调度是在最低优先级的定时器中断中执行的,优先级应该是作者文中提及的3,看过《时间触发》的都知道任务调度是通过一个for循环来查询哪个任务可以执行了,然后执行之,如果某个任务占用时间很长,或有很多任务,那么可想而知,这个for循环将相当耗时,这也意味着这个定时中断的处理时间将相当长,有悖于“中断处理程序不宜过长”的言论,当然,这个问题见仁见智,也没有谁规定中断处理程序不能太长,或太长有什么人命关天的影响……因为可以无视之……但是每个周期型任务的开头竟然是“开中断”!!!SCH_Start();函数就是使能全局中断用的,其它定时器的中断使能也应该是在相应的SCH_Init();函数中实现了,理论上在循环调度的任务中不应该再涉及“开中断”的操作,否则就是多余的了……如果这个操作不是多余的,就意味着任务中肯定还有其它地方有相应“关中断”的操作,如果真有“关中断”的操作,那么这个系统的“实时性”也就无从谈起了……

2、任务刷新在另一个定时器中断中实现,也就相当于《时间触发》一书的定时器的作用。按照作者的意思,它的优先级应该是2……

3、综上所述,系统中用了优先级最低的3和次低的2,那么优先级最高的1,作者文中没有提及,我估计如果按照作者的例子来说,那么这个优先级应该分配给串口接收的中断……

网友B:
没看出有什么先进之处!!!!!

网友(2016-03-01):
引用 网友B:
没看出有什么先进之处!!!!!

针对一些特例有其先进的地方。

网友:
没有完整的源码?

网友(2019-07-26):
只能在某些特别场合使用,不要太迷信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