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载linux时启动不了

楼主(2013-04-22):
下载linux时启动不了,老显示Kernel panic - not syncing: No init found.  Try passing init= option to kernel.快崩溃了。求大神们解救呀。多谢了

网友:
  内核启动之后,文件系统调用失败

网友A:
可能是文件系统有问题,也可能是kernel 的启动参数配置的不对。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是没有给它提供根文件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文件系统有问题,也可能是kernel 的启动参数配置的不对。

你知道咋配置吗?前几次下载都是一样的内核与文件系统,再次下载就不能启动了。

网友:
root= XXXXXXXX
XXXXXX是啥,要看具体情况了。

网友A:
具体怎么配置,要看是什么样的boot了。redboot 和uboot 。。。。是有区别的。
但是最终是要把 root=XXXXXX传递给 kerne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具体怎么配置,要看是什么样的boot了。redboot 和uboot 。。。。是有区别的。
但是最终是要把 root=XXXXXX ...

太感谢了。我是刚学不久的。有你们的帮助心里暖暖的。我又从新把内核与文件系统从新擦出,根据提示从新下载内核与文件系统到指定位置。启动成功。再次感谢了

网友:
多半是文件系统设置不对,或者没有文件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