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请教]TB6560AHQ是否需要加额外的反向续流二极管

楼主(2013-04-22):
自制的TB6560AHQ控制板,单通道,工作电压24V,工作电源使用的本论坛“春风数控2.1版”,设定24V额定,限流3A。

发现一个现象(以烧了几片TB6560为代价):
在Mach3里设定速度,单位是mm/分钟(以下速度皆以此为单位,后不再赘述),测试条件是57步进电机空载,右手拇指在测试时保持与TB6560的背面金属散热片接触(目的是获得最直接的芯片工作温度)。
(1)当速度在800以下时,步进电机工作时噪声很小,转动节奏很平稳,工作限流1.5A(通过设定TB6560的TQ2和TQ1为50%,限流电阻是0.16欧,所以最大约为3A,50%就是1.5A),连续工作将近十分钟,右手拇指仅感觉到很小的微温;
(2)速度还是800,电流按照100%使用,春风电源上数码管显示的数字为1A多(TB6560是斩波工作,最大电流3A只是峰值),此时约2-3分钟后,右手拇指可以感觉到叫明显的温升,但不高;
(3)速度调整到1000,电流设定为50%(1.5A),大约工作不到1分钟,可以感觉到步进电机的工作噪声突然剧烈加大,且在转动中可以听到明显的“咯噔、咯噔”的声音,咋一听起来,好像步进电机的磁隙里有小石子一样,然后,电机突然停止旋转,春风电源进入限流保护,此时,电源的面板上可以看到电流为2.999A。

楼主:
原因分析:
在(3)整个不到1分钟的过程中,右手拇指仅感觉到金属的冰凉,所以绝对不是温度过高烧毁;把步进电机的线拔下来,再接通电源,依旧是2.999A并触发限流保护,所以不可能是步进电机发生故障。所以主观估计TB6560的H桥至少有一侧上下臂都击穿了(因为去掉电机故障依旧存在)。

于是再试,同样的现象,速度超过1000,就可能发生上述故障。

于是我的分析是:
步进电机工作时,会产生反向电动势,速度越快,反向电动势越大。我看到TB6560AHQ的数据手册上说,其内设二极管,所以实际制作时就没有焊接额外的续流二极管。所以在高速时,由于内部的二极管不够,所以内部的MOS管被反向电动势击穿。

请有相同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,谢谢!

PS:如果原因确实如我所分析的,那我该用什么二极管好呢?我手里有4007, 5819,5822,FER301,FER307等。

网友(2013-07-23):
问一下,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去驱动MOS管的

网友(2015-11-10):
Have you got the issue resolved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