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 有关 预编译的 问题!

楼主(2013-04-22):
#ifndef __Can_BUS_H__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
#define __Can_BUS_H__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
#undef  EXTERN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3
#ifndef __Can_BUS_C__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4
#define EXTERN extern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5
#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6
#define EXTERN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7
#endi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8

#define
内容

#undef  __Can_BUS_C__
#endif

我的问题是 在 第七行
#define  EXTERN
怎么就只有EXTERN 后面要替换的东西呢 ?

接着我就 这样搞了下  第七行 我改成
#define  EXTERN       extern   跟第五行一样

编译一下 出现了 警告

然后我把他屏蔽掉  结果出现了 错误

求解

网友:
#ifndef __Can_BUS_C__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4
#define EXTERN extern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5
#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6
#define EXTERN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7
第五行和第七行任何时候只有其中一行是有效的。第七行那样定义是表示你有EXTERN 这个宏,其他程序可能有#ifndef EXTERN 或者#ifdef EXTERN这样的条件编译,其次为了代码的一致性,例如在一个.c文件中有这样一句代码 EXTERN char idata temp; 如果你定义了第七句,根据条件编译的不同结果,这句代码可以是extern char idata temp;或者是char idata temp;这样的好处是你不用去修改改.c文件.

楼主:
哦~~ 其实第七行就是定义一个 空的

他的目的是 给 下文或其他.c文件 中的 #ifndef 和 #ifdef  做一个 对应的

这也是预编译 的一个优势之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