摄像头采集来的图像中有一束束红色的短横线.

楼主(2013-04-22):
郁闷了好几天了,摄像头MT9M111采集来的图像中有一束束红色的短横线.; 发上来让大家帮忙我看看.
求个思路.

楼主:
下面是我的I2C配置表
always
begin
        case(LUT_INDEX)
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F00000;
        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d0009;
        2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d0029;
        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d0008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item33~69:datasheet has no discription,Do not know what is the use---
        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f00001;
        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10000;
        6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20000;
        7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30000;
        8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40000;
        9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50000;
        1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60000;
        1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70000;
        12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80000;
        1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90000;
        1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a0000;
        1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b0000;
        16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c0000;
        17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d0000;
        18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e0000;
        19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f0000;
        2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900000;
        2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910000;
        22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920000;
        2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930000;
        2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940000;
        2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950000;
        26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b60000;
        27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b70000;
        28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b80000;
        29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b90000;
        3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ba0000;
        3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bb0000;
        32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bc0000;
        3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bd0000;
        3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be0000;
        3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bf0000;
        36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c00000;
        37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c10000;
        38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c20000;
        39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c30000;
        4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c40000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Sensor close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4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f00001;//Sensor address page 1
        42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3a0200;//YUV:CbYCr200
        4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9b0200;//OUTPUT FORMAT CONTROL 2—CONTEXT B (R/W)

        4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6700e;//OPERATING MODE CONTROL,Enables automatic flicker detection.

        4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4c0001;//Enables 2D defect correction.
        46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4d0001;//Enables 2D defect correction.

        47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340010; //Offset added to the luminance prior to output.
        48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35f510; //Highest/lowest value of output luminance.
        49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80080;        //OUTPUT FORMAT CONTROL

/*        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f00001;//datasheet has no Description
        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9d3ca0;        */
//        78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3b042a;//58e000;
/*        7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531c12;
        7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54402a;
        7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557c62;
        76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56a994;*/
/*        8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e0cfbc;
        8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e1e000;*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5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f00001;//Colorpipe Registers,139~153 define the windows size.
        5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9f0000;//Controls reducer horizontal pan in context B.
        52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a00280;//640
        5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a10280;//640
        5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a20000;//
        5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a301e0;//480
        56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a401e0;//480
        57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a50000;//0
        58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a60280;//640
        59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a70280;//CONTEXT A HORIZONTAL OUTPUT SIZE 640
        6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a80000;//0
        6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a901e0;//480
        62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aa01e0;//CONTEXT A VERTICA OUTPUT SIZE 480
//        6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ab0640;//
//        6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ac0480;//
        6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AE0403; //Should be a multiple of the aspect ratio 5:4 for SXGA or 4:3 VGA or 11:9 for CIF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66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f00000;//Sensor address page 0
        67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1000c;//Rowstart
        68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2001e;//Columnstart
        69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30400;//windowheight0422
        7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40500;//windowwidth0422

        7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50184;
        72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6002A;
        7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700BE;
        7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80011;
        7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200100;
        76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210400;
        77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2b0020;//28ef03;//0422        RGB gain???????0x28,0xef03,0x2e,0x0c6a,
        78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2e0020;//2e0c6a;//0422
        79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2d0020;
        8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2c0020;
//        8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2e0020;
/*        79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590018;*/
//        8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330400; //Item101~128 seem to be improvement poorly
//        8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34c019;
        82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3f2020;
        8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402020;
        8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5ac00a;
        8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707b0a;
        86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71ff00;
        87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72190e;
        88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73180f;
        89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745732;
        9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755634;
        9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767335;
        92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773012;
        9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787902;
        9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797506;
        9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7a770a;
        96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7b7809;
        97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7c7d06;
        98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7d3110;
        99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7e007e;
        10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05904;
        10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15904;
        102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2570a;
        10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3580b;
        10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4470c;
        10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5480e;
        106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65b02;
        107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87005c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108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f00002;//camera address page 2  ?????
        109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39068c;
        11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3a068c;
        11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3b068c;
        112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3c068c;
        11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570219; //0422
        11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580284;
        11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590219;
        116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5a0284;
        117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5b0002;
        118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5c120c;

        119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f00002;//datasheet no discription
        12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d2007f;

        12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cc0004;
        122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cb0001;

        12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f00002;
        12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268000;//245f20;
        12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278008;//28ef02;
        126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2e0c4a;//5f4143;
/*        127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200ee;
        128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3291a;
        129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402a4;
        13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90068;
        13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a002a;
        132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b0004;
        13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c0093;
        13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d0082;
        13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e0040;
        136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f005f;
        137        :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10004e;
        138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11005b;
        139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1500c9;
        14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16005e;
        14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17009d;
        142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180006;
    14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190089;
    14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1a0012;
    14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1b00a1;
    146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1c00e4;
        147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1d007a;
        148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1e0064;
        149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f6005f;*/

        150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310090;
    151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349080;
    152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358878;
        153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40ef02;
        154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41867a;

/*        REG=2, 31, 0x0090
REG=2, 34, 0x9080
REG=2, 35, 0x8878
REG=2, 40, 0xEF02
REG=2, 41, 0x867A*/

        155        :        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f00000;

        default:LUT_DATA        <=        24'h000000;
        endcase
end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目测应该是,PCLK、VSYNC、HSYNC走线太长、太近,产生了耦合,造成相位不同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目测应该是,PCLK、VSYNC、HSYNC走线太长、太近,产生了耦合,造成相位不同步 ...

平台是买的开发板,为了广告嫌疑屏蔽了部分字样; 摄像头是官哥那儿买的,通过官哥送的杜邦针座直接焊在核心板上的.
帮忙指导一下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平台是买的开发板,为了广告嫌疑屏蔽了部分字样; 摄像头是官哥那儿买的,通过官哥送的杜邦针座直接焊在核心 ...

要是自己做的模块,如果排除了接线和干扰因素,我个人认为是布线问题;
是成熟模块的话,请教卖家最好喽!

网友B:
哥们儿你图像数据时如何采集的呀?我也正在做,困惑中,能否发个代码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是自己做的模块,如果排除了接线和干扰因素,我个人认为是布线问题;
是成熟模块的话,请教卖家最好喽 ...

开发板平台没有这类的例程。
摄像头部分,不好意思再打扰官哥了,官哥给过一个图像被拉长的处理思路了,寄存器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哥们儿你图像数据时如何采集的呀?我也正在做,困惑中,能否发个代码呀

思路很简单,FPGA完成对SDRAM的控制,camera的配置;fpga控制将656数据放到SDRAM, 通过PINGPANG模式,USB只用了它的bulk传输模式 ; 速度现在在23MB/S(应该还有提升的空间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开发板平台没有这类的例程。
摄像头部分,不好意思再打扰官哥了,官哥给过一个图像被拉长的处理思路了, ...

图像被拉长的时候没有出现短横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像被拉长的时候没有出现短横线?

是这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这张

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。
从我调试经验来看,基本可以确定出现红线不是配置问题;PCLK,VSYNC,HSYNC互相干扰或被干扰的概率最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思路很简单,FPGA完成对SDRAM的控制,camera的配置;fpga控制将656数据放到SDRAM, 通过PINGPANG模式,USB ...

FPGA控制将656数据如何不丢失的存到SDRAM中的呀?哥们儿你可以把这块儿的例程给我看看吗?

楼主:
继续MT9M111,今天早上把图像的CbCr配置成=128后,图像变成黑白图像后没有发现一道道的线了;但只要加上任意一个色度,就有一道道的彩显了,可不可以说明什么问题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