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位开关的输出能直接与单片机相连吗?

楼主(2013-04-22):
现在准备买一款连杆式的液位开关,液位开关的输出应该就是一个接通与停止的操作,如果是二根线的话,我能不能一个接5V,一个接单片机的IO或中断来检测信号,这样会不会有很大的干扰,用不用加入光耦或者继电器什么的呀?求助哪位好心人帮助下。先行谢过了。

楼主:
都这么久没有大侠解答啊。。。。顶一下

网友:
帮顶一个  虽然我不懂

网友A:
个人觉得简单一点的话应该串一个限流电阻,并且单片机中断输入管脚加一个103独石电容接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人觉得简单一点的话应该串一个限流电阻,并且单片机中断输入管脚加一个103独石电容接地。 ...

这样可以吗?限流电阻应该只是限流吧,加接地电容是不是防止干扰。

网友B:
经一个光耦隔离后进单片机是最常规办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经一个光耦隔离后进单片机是最常规办法

那我设计了这样一个图,你看行不行,1和2分别表示液位开关二个输出,当开的时候,1和2就接通,相当于光耦的二极管连通,就有信号,就输出一个高开平。关的时候,1和2就断开,就没有信号。你看这样行吗?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我设计了这样一个图,你看行不行,1和2分别表示液位开关二个输出,当开的时候,1和2就接通,相当于光耦 ...

或许这样更好点儿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或许这样更好点儿...

好的,非常感谢,我来试试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或许这样更好点儿...

几点建议:1.4148可以不要,电阻R2放到4148的位置;2.R1改成1.5K;3.74HC14可以不要;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个人觉得简单一点的话应该串一个限流电阻,并且单片机中断输入管脚加一个103独石电容接地。 ...

103电容是消除干扰,消抖动用的,如果你不考虑成本的话,加上光耦,施密特触发器,都行,都能实现功能。不过有一点,元器件多了,故障点也多,一个液位开关只要能稳定安全可靠地实现功能就行了,电路没必要太复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3电容是消除干扰,消抖动用的,如果你不考虑成本的话,加上光耦,施密特触发器,都行,都能实现功能。 ...

嗯,说的太好了,只能要稳定且能实现就好。。液位开关刚到,测试一下看看。。。。

网友D:
线路长的话,干扰必须得考虑到。
以前用过欧姆龙的开关(好象是集电极开路类型),线路大概5米长,在开关低电平输出时候,偶尔会来几个高电平尖峰,在单片机端接了个电容就消除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线路长的话,干扰必须得考虑到。
以前用过欧姆龙的开关(好象是集电极开路类型),线路大概5米长,在开关低 ...

嗯,大侠提醒的是,现在正在考虑外界的干扰,看样子还是得接个光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