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usb转232串口能自动收发,但是PC和下位机通信却挂...

楼主(2013-04-22):
下位机是好的,用其他232转usb可以正常通信
让它自己23脚短路PC也能收发成功
但是PC和下位机之间用它(usb转232)却不行通信
求解?

网友A:
不能通信是指能接收数据但为乱码?还是完全无反应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能通信是指能接收数据但为乱码?还是完全无反应?

有时候乱码,有时候就没有了。

网友:
pc与下位机的rx与tx的连线是否一致,如果你现在是RX-rx、TX-tx,可以尝试一下RX-tx,TX-rx

网友:
看下位机协议,不行的话,挂示波器测一下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