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!有无雕刻机用的寻边器呢?

楼主(2013-04-22):
请教!有无雕刻机用的寻边器呢?

网友:
基本上不用想了,都是10mm柄径的

楼主:
同感,买回来加工一下弄成6MM的,不知道有没有可能。

网友A:
不好弄吧,所以我现在准备上ER20以上的主轴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好弄吧,所以我现在准备上ER20以上的主轴了

ER16的夹头就能加持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R16的夹头就能加持了啊

ER20在刀具上有更多的选择性,都要换了,为什么不直接到ER20呢,

网友C:
假如有必要阿莫会搞出来的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假如有必要阿莫会搞出来的的

这是在03机出来之前需要折腾的。
虽然有了01,但是应该还会买台03来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