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JA1000T一定要5V供电么?3.3V行不行啊。。。。。(急)

楼主(2013-04-22):
SJA1000T一定要5V供电么?3.3V行不行啊.

焊板子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个问题,之前没注意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看手册,电源需求~

VDD= 5 V ( ±10%);
接口用3.3V的电平,倒是可以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手册,电源需求~

VDD= 5 V ( ±10%);

SJA1000T接3.3V真的能用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我是用430单片机做的和SJA1000通讯,现在在焊板子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么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B:
CAN总线是5V电平的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AN总线是5V电平的……

那MSP430单片机和SJA1000之间的通信接口电平应该相兼容的吧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