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MEGA如何从BOOTLOADER启动

楼主(2013-04-22):
我设置bootloader从boot区启动为何不行,我用的是IAR,处理器是XMEGA32D4,根据手册上的,将BOOTRST设置为0是从BOOTLOADER区启动,将上述设置好后查看汇编代码,发现从一开始PC还是从0地址开始的,bootloader区是从0X8000开始的,所以理应上电复位PC是BOOTLOADER的起始地址也就是0X8000

网友A:
复位的时候不管怎么样PC都是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复位的时候不管怎么样PC都是0

如果复位是0,那如何从bootloader启动呢,不可能在0地址会放置一条跳转到0X8000的指令吧

网友:
选择从BOOTLOADER启动,需要设置熔丝位。

楼主:
哎,怎么都没人回答的呀

网友(2013-05-30):
   我的是代码超过32K了想用BOOT区做用户程序使用。烧了熔丝位但是不能运行。